联想20寸显示器黑屏

楼主(2020-06-07):
我这台显示器是09年出厂的,用十来秒就黑屏了,电源灯还是亮起,灯颜色不变,把VGA数据线或电源线取掉重插一下又能看到图像了。用十秒左右又不亮了,黑屏时我看了屏上没字,就像没插电一样,什么都看不到。有时用很久都不黑屏,如果不操作电脑,用不了多久就又黑了,请问下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神吗?这种是灯管还是驱动板问题?在乡下也没得配件替换测试,只能在网上求助大神了。

网友:
电源灯黑屏时和正常时颜色一样。

网友:
显示器型号是联想L2060wd

网友:
如果是LG的屏,上灯管虚焊

网友:
你没备有灯管吗?有的话直接换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了,像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灯管

网友A:
强光手电看看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光手电看看有惊喜

用强光手电照,能看到屏上的内容。今天上午我把屏拿来接上用了一上午都没黑屏,下午黑了一次,我按了显示器开关健,关了一下再打开,用了一个小时又没黑屏了,不知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B:
我拆开后看到电源板上有一个蓝色的东东烧裂了,我看上面有三排字,最上面写的12J,中间写的3KV,最下面写的JNC,这个是不是二级管?本人小白一个,在旧电源板上拆了个差不多的装上用了一个小时没出题了,明天再用一天看还出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开后看到电源板上有一个蓝色的东东烧裂了,我看上面有三排字,最上面写的12J,中间写的3KV,最下面写的J ...

这是电容.......

网友B:
忘了C开头的是电容了,二级管应该是D开头的字母,今天用了一天没出问题了,看来就是这个电容坏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C开头的是电容了,二级管应该是D开头的字母,今天用了一天没出问题了,看来就是这个电容坏了造成的 ...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条............................................

不是灯管的问题啊,现在换了电容已经好了,今天用了一天都没出问题了。

网友:
感谢分享, 这次可以多要个主板钱,不要带电测这个地方高压的太危险。

网友:
换灯管  妥妥的

网友:
灯光坏了               换吧

网友:
自己捣鼓不好 屏破了 就报废了

网友:
问题还是要实物比较清楚

网友(2020-07-17):
外接灯管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