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58 V1.3不定时重启,USB_OC#不正常求教

楼主(2020-06-07):
主板是V星ZH77A-G43 MS-7758 V1.3
问题是不定时重启的问题,据说用电吹风吹吹就会缓解,查了一下后置usb3.0不能用,用usb测试仪发现有5v电压但是插上usb设备没有电流也无法识别。

恰好看到论坛里关于zh77a-g41不定时重启的维修文章,说到了USB OC#不足3.3v会导致主板有不定时重启现象。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4855-1-1.html

量了一下背板usb的usb_oc#1,u19和u21的第6脚均没有电压,对地阻值420,感觉没有异常,其他脚电压也都正常。

追到了RN14,发现排阻10kΩ阻值正常,但是4脚有3.3v电压,另一端3脚电压为0

没有可替换的元件,请问能判断是u19和u21挂了吗?
果然是排阻的问题,两端飞线之后背板上的usb3.0可以用了,上网订几个0402 10kΩ排阻更换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不定时重启的问题

网友A:
加焊一下看电压出不出来,没东西换不行就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看电压出不出来,没东西换不行就短接

排阻那里都没电压,我觉得是被拉低了,rn14的5脚就是前置usb的oc#信号,电压是3.3v正常的。
但是up7536那里的对地阻值又没有问题,所以我不太明白 难道是被桥拉低了?

网友A:
阻值没问题就短接过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值没问题就短接过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短接哪里呢?是不是找个3.3v飞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阻那里都没电压,我觉得是被拉低了,rn14的5脚就是前置usb的oc#信号,电压是3.3v正常的。
但是up7536 ...

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哪里呢?是不是找个3.3v飞过去?

把另一边的3.3V 短接到没有的哪一边 如果测量有3.3V哪就是排阻问题 如果不正常哪查一下 没有3.3V这边的电路 有没有 电容 电阻 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压电阻问题。。。。。。。。。。。。

RN14排阻我量了啊,10kΩ阻值没有问题,再说电阻问题应该是电压异常,不应该是0v吧我飞线看看是不是电阻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另一边的3.3V 短接到没有的哪一边 如果测量有3.3V哪就是排阻问题 如果不正常哪查一下 没有3.3V这边 ...

有道理啊,我还有问题,就是3.3v过了10kΩ的电阻为什么还能保持3.3v呢

网友D:
排阻一头有电压一头完全没有,要么电阻开路要么这一头被拉低。把3.3V直接引过来若是没被拉低,那就是排阻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排阻一头有电压一头完全没有,要么电阻开路要么这一头被拉低。把3.3V直接引过来若是没被拉低,那就是排阻本 ...

但是换了排阻仍然有这个问题,排阻看来是没问题的,不开机电压不会被拉低,一开机就拉低了,但是飞线引到电阻另一端再开机又不会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啊,我还有问题,就是3.3v过了10kΩ的电阻为什么还能保持3.3v呢

这个不是电源供给端,只是一个信号端,只有极微小的电流,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换了排阻仍然有这个问题,排阻看来是没问题的,不开机电压不会被拉低,一开机就拉低了,但是飞线引到电阻另一端再开机又不会被拉低了

有点绕没看明白哈,可能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