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星人15 R3我从官网下的提取不出来

楼主(2020-06-07):
如题求助论坛大神,这款机器的EXE文件我怎么解都解不出来,来论坛求助一下

Alienware_15_R3_17_R4_1.9.0.EXE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命令行添加/writeromfile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命令行添加/writeromfile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这机器用命令行就是不行

网友(点评):
我亲自测试成功了才回复的。不行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网友(点评):
前面是斜杠,不能用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