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活一张严重摔伤划伤的HD7850网吧版显卡

楼主(2020-06-07):
得到了张HD7850 1G网吧版显卡,肯定是坏的。取了散热器,能开机,小花屏

目测背面严重划伤一道,但线好像没划断,有掉些电容电阻

经过我补件后,涛声依旧

显微镜下观察,一个电容C29与划开的线连锡了

经过处理,仍然不行。观察线没问题后,果断上绿油。加焊右上角显存,无效。刷BIOS,也无效

根据故障现象,拧散热器螺丝,就不显示,不拧,能显示,但卡2C。大概率核心虚焊。

果断BGA加焊核心,能正常了,跑分正常。

结果清灰时,把风扇的轴给搞断了

粘上后,算是维修完毕

网友:
一波三折啊 不过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涛声依旧这个词呢

网友A:
楼主电容没有原件,你怎么知道什么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容没有原件,你怎么知道什么规格

一般10UF,1UF,0.1UF,按大小

网友:
还是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