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场管SLF13N50C与13NM60N可以互换吗?

楼主(2020-06-07):
大家好,请问场管SLF13N50C与13NM60N可以互换吗?
3nm

网友A:
换上去了,可以用
zxwzhm888
一个500v,一个600v,都是13A,可以代换......
详情

网友:
现在用的管子太杂了,不好判断,只能试,试的炸机就换

网友:
一个500v,一个600v,都是13A,应该可以!AC220V的可以,AC380V的尽量不要用!另外看电路频率!低点可以,高了不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去了,可以用
一个500v,一个600v,都是13A,可以代换......

网友:
都是N管,50耐压500V,60耐压600V,电流差不多,封装一样可以互换,除非是60用的场合已经是耐压的极限换上50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