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H341A刷BIOS时,提示:文件超出范围,超出范围部分将被忽略。

楼主(2020-06-07):
CH341A刷BIOS时,提示:文件超出范围,超出范围部分将被忽略。
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文件大小不对或蕊片不对

网友:
把多余没有用的开头FF的删除就好了

网友A:
华擎 华硕主板一般是把开头的4K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0是不是ROM文件大小大于芯片容量了?

网友:
文件大小不对或芯片不对,芯片不能自动识别需要手动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擎 华硕主板一般是把开头的4K去掉就可以了

4K是多少偏移量啊???不是很清楚,应该怎么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擎 华硕主板一般是把开头的4K去掉就可以了

用winhex怎么改???

网友:
清楚BIOS的 再刷就行了

网友B:
华硕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吗?

是华硕主板,比较麻烦。

网友:
需要怎么改BIOS程序,用什么改?

网友C:
什么后续的bios文件?留意比较同样8/16MB的bios一般比常规同体积的bios大一点就要去字头,华硕、华擎、dell的原版bios都要分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后续的bios文件?留意比较同样8/16MB的bios一般比常规同体积的bios大一点就要去字头,华硕、华擎、dell ...

字头怎么去除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字头怎么去除呢???请指教。谢谢。

度娘搜索“华硕华擎CAP格式bios文件去头的两种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