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笔记本 1070 更换显卡

楼主(2020-06-07):
机器型号 技嘉  AERO15X

本机由于客户进的辣汤导致机器短路不开机

有找人检测过 说是显卡短路  收到机器后 拆机检测 表面还是有进东西腐蚀的痕迹 接上电源大短 简单测量一下 显卡供电短路 断开电感后 就不短了  加电可以开机 风

扇狂赚 进不去系统 不识别显卡关机是很正常的 给客户沟通一波后 客户要求要修 机器1W买的 孩子学习用的 售后换主板价格5K多 话不多说 订芯片 换显卡

订来芯片后 开始拆原来的显卡  原显卡供电 电感组织 是直接对地的 取掉后 有改变还是有短路 测量一番后怀疑是显存也短了 就开始烧 果然是显寸烫手  取掉一个 组

织就变大点 继续取 直到8颗全部取掉后组织变成恢复正常      然后又订显寸   订来后显贴的显卡 然后再换的显寸 贴完后 测量组织还有点短路 后87350D 也是坏的 上

下个一个都给换了       一切结束后  通电开机 显卡供电也出来了   进系统 可以识别了 1070  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感叹号 !   装 驱动   换自己硬盘装系统还是不行

没招了 怀疑是自己的显寸 焊接的时候可能没搞好 全部加焊一边还是不行   一个一个再取下来从新置珠 再贴还是一样  期间用驱动大师 装上去了 重启后又不行了

再想是不是不装BIOS电池的问题  于是 把BIOS电池也给扣上了  再从新打驱动 这次打上驱动后 关机重启几次后  都正常了 驱动不掉了 心中窃喜 装了一个鲁大师 跑个

分试下 FPS最高才 20几 一看就不正常 换客户原来的硬盘再打驱动 始终是装不上去       实在没有招了 这个时候这个机器已经修了快一个月了 客户每天都再催 最后

一次来看着我给他修 从四点多等我等到了凌晨12点多   怎么办 取下来显卡从新贴吧  再不行就拆掉给退了不修了   庆幸的是 从新贴完后 用客户硬盘装驱动 一次就

装上去了  nvd的控制面板也出来了    重启几次都正常  果断跑个分测试下  FPS 200多 来回的跑 终于好了  维修到此结束  搞了快一个月的机器 终于结束了 。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心理素质果然强大,要是换做我,可能就没耐心了,不过修这个机器成本是够大的,也够费心的,整了一个月,收费多少合适呢

网友:
还以为真的是BIOS电子没装上的问题呢,已加分

网友:
换显卡显存     费力哦

网友A:
一个月啊!心累,还好修好了

网友B:
显卡420一个,显存最起码10元一个,加运费一起成本最少500,所以报价最少要1000左右,才不会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420一个,显存最起码10元一个,加运费一起成本最少500,所以报价最少要1000左右,才不会亏本

显存肯定不止10元,1g显卡单颗平均都在30元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420一个,显存最起码10元一个,加运费一起成本最少500,所以报价最少要1000左右,才不会亏本

显卡 720  显寸30一个    收了客户  24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啊!心累,还好修好了

一个月 总共弄了3次 哈哈 拖延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卡 720  显寸30一个    收了客户  2400元

还是做生意太善良了

网友:
这收费好有力

网友:
真敢换这个的不多

网友:
收了2400啊,历害,这客户有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420一个,显存最起码10元一个,加运费一起成本最少500,所以报价最少要1000左右,才不会亏本

报1千做几趟下来也是血亏,3倍芯片价格,因为有些买来装上去就有问题还不能退货

网友:
哟 我也是经常这样干 亏多多

网友:
我也有拖延症,有时一些不好修的机器,也是拖好久

网友:
这钱赚的不容易,也对得起这么折腾了,要是我早放弃了,我最烦客户守在旁边了,特别是难搞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 720  显寸30一个    收了客户  2400元

报价2400,厉害啊,楼主怎么张得开口的 ,换着一般客户早不修了

网友:
做维修的绝大部分都有拖延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做生意太善良了

大哥你才是做生意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420一个,显存最起码10元一个,加运费一起成本最少500,所以报价最少要1000左右,才不会亏本

这种没两千报价都懒得搞啊

网友:
还是高端机赚钱

网友:
这工程大 风险也高

网友:
光重新做桥BGA,是不是有3次上。

网友:
除了苹果换版,就他妈没收过这个贵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