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5X国产屏背光不亮,求支招

楼主(2020-06-07):
已换过显示模块和国产总成,排除排线断线。

网友:
修好了吗?今天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VAVDD线路呢,有没有短路之类的。感觉要不就是芯片有虚焊?

网友:
芯片坏了或者这条供电的线路有问题被拉低了,排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