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V505L BQ24735 BQ735不过隔离波折维修

楼主(2020-06-07):
首先机子是自己的,用着用着有时候能充电和用适配器开机有时候不能,后来索性就完全不行了看BQ24735的图纸,该满足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24V,那好隔离管软击穿???
好,干他,换呗,适配器开机正常...(你以为这就完了?完了,还是完了?)
拔掉适配器重新插,不充电???
卧槽,怎么回事,无情,24V又不出来,又烧???(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然后想想直接短接隔离部分,开机时能开机了,有时候24V出来有时候不出来??????(小朋友你是否有更多问号了)
BQ24735坏???
好,干他,换呗,适配器开机正常...(你以为这就完了?太年轻了)B然后就无限循环上面的问题
一度嵌入无限的纠结,以多年的硬件工程师(单片机软硬件开发)经验,这个这么简单的充电电路有什么神奇的.....
竟然一度让我纠结,
操起万用表,示波器.....看着下面的官方原理图艹了一大堆测,都是正常的

然后的然后一个电阻引起了我的怀疑..............................
好,干他,拆,这是对地的1M的电阻,拆掉可以,一切都正常了,世界从此清清静了
由于这里换的太多次隔离管和飞线了,现场未清理,忽略

清理现场,睡觉

网友A:
膜拜大神

网友B:
壳子都焊糊了。 老火!

网友C:
你应该看看C16 17这两个电容容易造成不稳定现象

网友D:
遇到过没搞定,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这是经典的隔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壳子都焊糊了。 老火!

吹的,吹的,吹了几十次,吹的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看看C16 17这两个电容容易造成不稳定现象

都换过了,所以排除了,就一个下拉电阻问题,应该补一个回去的,有电压导致阻值变化形成对地阻值小,4脚过了4.7K电压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没搞定,谢谢大神分享!

这个735是见过最简单的充电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膜拜大神

自修自乐,小修小修。。

网友:
这应该是个新款的,两个风扇

网友:
维修不易啊,谢谢分享

网友:
换一个不行就该仔细搞搞了

网友:
维修不易啊,感谢分享

网友E:
我还遇到过bq735,充电的上下管不装,插电自动开机正常,拔掉立马再插就不开启隔离了。哈哈,这ic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遇到过bq735,充电的上下管不装,插电自动开机正常,拔掉立马再插就不开启隔离了。哈哈,这ic奇葩

这个我告诉你我情况也是你说一模一样,拆掉G极下拉,就是我那情况,立马好

网友: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