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0-06-08):
周六一大早,二表弟行色匆匆神色惶惶抱着一个电脑主板找我说:
“不好了,我的电脑不启动,这个周末怎么吃鸡?”我故作镇定的安慰他说:“不要怕,有哥在”。
主板图:
于是找到我的业余工具,连接好主板、内存、电源、显示器、鼠标、键盘、CPU散热,最后为了辨别故障位置,还安装一个蜂鸣器
短接开机键~~没任何动静,风扇文思不动。

网友:
(接上)
于是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二表弟:你的主板很不幸挂了!
二表弟凝重的看着我:不挂的话,我怎么会找你?废话。
我安慰他:不要着急,有哥在!
于是拿出万用表,测量ATX电源插座9脚、16脚。
9脚5VSB=5.01V(正常)16脚PSON=5V(也十分正常)
分别测量对地电阻不为零,不短路

网友:
(接上)
于是继续往下测:
找到1117稳压模块,看看是否有3.3v输出。
测量1脚2.26V,3脚5V,2脚3.41V(也算正常)
如下图:

网友:
继续查........
测量主板开机插座PANEL上的各针电压
开机待机电压也正常
居然Reset电压也正常......
这时我的表情和心情就开始不怎么正常了,后背开始凉凉的冒汗.....

网友:
接上:
于是测量主板开机Panel各个针脚的电压。
看看Power_on是不是有3.3V电。
同时顺便把Reset复位电压、CMOS放电电压测了
谁让他们都在一起哦,方便,顺手为之。

结果各电压均正常范围内........
此时此刻,我开始紧张开了......

下一步我该测哪里?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干?我在干什么..........
各种疑问突然冒出我的脑海.....

网友:
接上:
突然,灵机一动,我记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伟大的博爱的迅维网论坛各路大神的教诲:晶振不启动很常见。
我仿佛抓住一丝希望,此时希望那颗小小的晶振最好没有电压.....嘻嘻。那就是他了。
于是测一下。

居然电压有,还很正常,这.......如何是好?

网友:
清晰明了,继续说下去!

网友:
我有点不淡定了......
表弟很疑惑的看着我,
有点失望,有点失落,有点淡淡的担忧,甚至有点对我的怀疑。二表弟问:哥,哪里的原因?找到没有?
我:|................
我镇定的安慰他:别急,我再查查。
其实,我是在安慰自己,同时顺便安慰他。
下一步,就要检测触发电压了......
先查电路图,找到IO芯片,测测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书接上回,继续呀
另外,请教下,图中两圆圈处有什么不同

网友:
等后续:高低高跳变

网友:
我来大胆猜测来,最后是刷BIOS好了,或是PSON的上拉电阻坏了、哈哈

随便猜的,等楼主慢慢讲解。

网友:
  纹丝不动  错别字改了吧

网友:
剧情逗大家玩呢

网友:
下午继续,上午开会,没来得及讲完

网友:
楼主不去写书可惜了

网友:
你表弟已经补相信你了

网友:
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么多?

网友:
接上:
找到IO的103脚,按住万用表表笔,同时用镊子短接Panel的PW+/Pw-。观察万用表的变化
惊奇的发现存在3.4v--0V--3.4V的变化,触发电压进入IO 。
然后,再测量106脚,同样有3.4v--0V--3.4V的变化,IO向南桥发送触发信号。

我的天呐!正常的,规范的,毫无丝毫破绽的触发电平信号.......

网友:
到现在为止,触发电压顺利进入IO ,并且经过IO处理,顺利输出。从大概率事件上看,IO芯片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难道是南桥出了问题.........
如果是南桥出了问题,那就麻烦大了.....
换南桥的工艺要求、设备要求、技术要求统统都要比更换IO 严格困哪的多......
我思考着、犹豫着、如坐针毡.....
我想如何忽悠表弟,让他不要在修了(换南桥不如换板子)
你看看南桥的长相,就知道,是快硬骨头.......

网友:
接上:
二表弟可能是发现我凝重的表情,或者是看到我长时间没有动作。
以为我累了,忙从兜里掏出烟,递到我面前一支。
此时,我左手持镊子,右手持万用表红色表笔,无法用手接过。
表弟很识相,很客气的把烟放在嘴巴上,恭恭敬敬的帮助点上火。
然后,问我:“哥,我听说很多时候,主板故障通过刷BIOS能解决,你看我的这个主板是不是
BIOS坏了,要不要刷一下试试?”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烟......转过脸看着他懵懂的眼神;
说:“刷BIOS的说法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二表弟说:“迅维网论坛,不少的大神级,都是喜欢耍BIOS!”
我很认真的对表弟讲:
有些问题可能通过刷BIOS解决,但不是每一个故障都需要刷bios。
你这个故障现象,目前看还没有到bios那一步。

网友:
接上:
既然IO部分信号正常,那就顺着触发信号继续向下查找。
IO的103脚-PWRBTSW输出后经3VDUAL_PCH和R140上拉后,直奔南桥.....
南桥接受到触发信号后,如果检测正常,就给IO 一个“同意上电信号
图中就是SLP_S3.
于是我拿万用表测试IO的102脚,发现了问题......
当用镊子触发时,这里没有产生高电压。所以IO 没有接受到上电信号。就没有开启电源.

网友:
当时,我大吃一惊!难道出现最不愿意看到的问题?
难道真的是南桥坏掉了,不能产生SLP_S3的高电平?
这就大条了..........
我有一万个不愿维修南桥的心情。
要不然,还是查查这条信号的通道吧,
唯一的希望........
于是查找南桥为何没有slp-s3电压。

最终找到南桥周边一块区域

网友:
上图中测Q34的3脚PCH_DPWROK没有电压,该电压表示南桥深度休眠电压正常信号,此处无电压,提醒南桥电压不正常,所以南桥就不给IO电源上电的允许了。
......难道Q34坏了?......
万用表测晶体管档,分别测试1、2、3脚的电阻情况,没有短路,也没有开路,不放心,找到其他型号的测量对比,差不多。
查看电路图输出端3脚链接一个电容C93,最大可能就是两种:
1、电容漏电到地(测量过程没有发现3脚对地电阻为0).
2、上拉电阻R348开路。

网友:
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那就先把这两个件拆了换换试试。
说干就干!干就完了.......
打开烙铁、松香、镊子、
先拆下电容试试情况.......(拆过的板子照片如下图)

网友A:
拆了C93电容后,不着急拆R348,先试试机。
重新安装好各路电源、内存、配件、
一定要有蜂鸣器!!!!(因为该板子没有PcI槽,无法安装跑码器

小心翼翼的,甚至有些发抖的手,拿住镊子,短接一下PSW+
期待已久的一幕发生了.......

CPU风扇开转.......
随后,亲切的、一声“滴”!来自那可爱的蜂鸣器,虽然声音很小,但足以让人陶醉。
我知道,伴随着这一声滴,
主板启动了,自检通过了!
我知道,伴随着这一声滴,
不用刷BIOS,不用换南桥了!
我知道,伴随着这一声滴
我的努力终有有了结果!
我知道,伴随着这一声滴,
我在表弟心中,形象更加的伟岸了......;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C93电容后,不着急拆R348,先试试机。
重新安装好各路电源、内存、配件、
一定要有蜂鸣器!!!!因为该 ...

叫你表弟晚上买几打啤酒和鸭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你表弟晚上买几打啤酒和鸭脖。

网友:
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诙谐幽默

网友:
有能力又有文笔,还幽默,此贴 非常有意义,会火,看好它,留个脚印

网友:
不错,清楚,还看得津津有味

网友:
文笔可以,可以写小说了

网友:
非常详细到位,如果每个人的文章都这么详细,相信会有更多的初学者和爱好者都进步神速

网友:
写得好啊,

网友:
初学者都容易看懂的文章,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拆了C93电容后,不着急拆R348,先试试机。
重新安装好各路电源、内存、配件、
一定要有蜂鸣器!!!!因为该板子没有PcI槽,无法安装跑马器。

小心翼翼的,甚至有些发抖的手,拿住镊子,短接一下PSW+
期待已久的一幕发生了.......
CPU风扇开转.......

网友:
此时,我左手持镊子,右手持万用表红色表笔,无法用手接过。
表弟很识相,很客气的把烟放在嘴巴上,恭恭敬敬的帮助点上火。
......
我知道,伴随着这一声滴
我在表弟心中,形象更加的伟岸了
技术好也就算了,文笔还这么好!此时我对你的崇拜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

网友:
不错不错,适合新手看。

网友:
楼主很不错的文章,看完后,连我这个从来没有搞过维修的,都好像知道怎么维修主板了。。。。

网友C:
楼主文笔很不错,写得比一些网文的逻辑都顺,特别是情节组织得跌宕起伏,忍不住一口气看完了。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文笔很不错,写得比一些网文的逻辑都顺,特别是情节组织得跌宕起伏,忍不住一口气看完了。已加分!

谢谢,你的鼓励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我将不遗余力不负众望的为论坛的繁荣奋斗!

网友:
啥意思,不懂

网友:
楼主文笔太幽默了。学习了。

网友:
哈哈哈,此时你右手拿出神光棒,大吼一句:换个主板就好啦

网友:
剧情刺激,戏精一只,看我数码宝贝球收了你,哈哈。

网友:
楼主处理问题分析到位,文笔幽默诙谐,成语用到恰到好处,一定是知识分子出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五七二而且人权为荣七二去微软为其r

老板,你说的这是什么?没看懂

网友:
这文笔简直是太好了,上学那会作文一定经常得高分吧、、、

网友:
就冲这文笔,干啥都是人才!

网友:
这篇文章相当可以。点赞!

网友:
真牛,技术不错,文章写的得体,加油

网友:
如果不是表弟是表妹的主板,不知道楼主,要怎么修了。

网友:
像这种 精品文章 望管理员顶置!!

网友:
故事思路清晰,很好的教学贴

网友:
有种追小说的感觉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桥坏的很多。

网友:
把表弟改成表妹试试看。

网友:
楼主的文采 比你技术还好 可以考虑转下行

网友:
这语文也学的太好了吧,真是不得不佩服!

网友:
技术好也就算了,文笔还这么好!   收学徒不

网友:
这个看着舒服。很好

网友:
论坛里个个都是人才 帖子又好看 我超喜欢这里的呢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 这篇文章很好  新手能看明白  比较易了解  辛苦楼主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教程,只是下次发贴请一次性发完。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文笔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C93电容后,不着急拆R348,先试试机。
重新安装好各路电源、内存、配件、
一定要有蜂鸣器!!!!因为该 ...

真的好文采, 赞一个。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一看就能看懂

网友:
怎么看也不想搞技术的人发的帖子  绝对文科

网友:
走弯路了,技嘉H61三极管容易坏,RSMRST和DPWROK都是不触发容易故障的信号因为要经过三极管转换

网友:
楼主文采真好,思路清晰,过程看着不累,可以出系列教程啦。应该置为论坛精华,方便初学者学习之。

网友:
学习了,这贴写的真精彩,请继续你的表演

网友:
这个小说些的好,再来几篇!

网友:
你这小子是写小说的吧

网友:
这贴写出来非常详细生动  牛逼

网友:
技术好也就算了,文笔还这么好!

网友:
有能力又有文笔,还幽默,此贴 非常有意义,会火,看好它

网友E:
看的正得紧了,咋没下文看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等周末给表妹修好迷你主机,再上一篇表妹为主题的。

周末楼主小学女同学背个笔记本包来找楼主........

网友:
16924-3M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的正得紧了,咋没下文看了...

继续下翻,被网友的留言给顶到第二页了

网友:
慢点修,让你表弟买点酒菜啥的

网友:
技术高,逻辑强,最关键的是文采还好。楼主真是一个被维修耽误的作者大大啊

网友:
楼主修个主板都有故事情节,是个有情趣的人啊

网友:
说了半天还是电容。。。

网友:
脚印,,,,大神。。。居然有人肯等。。。

网友:
好文章,大家修板思维都能像楼主一样清晰、细致、到位,那迅维又会出不少维修大咖!

网友:
直接测Q35,Q34各个脚的电压,应该能找到故障所在。Q35坏的较多。

网友:
这文笔好啊,看得有意思,小白一看就懂

网友:
技嘉主板有图纸分分钟可以秒

网友:
楼主文笔很好啊,很有趣

网友:
厉害很详细图片都有标识 我新来的 在学习怎么发

网友(2020-07-29):
好帖 收藏了 以后用的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楼主不去说书可惜了你这个人才

网友(2020-10-24):
对我们初学者来说很有用,清晰明了,非常感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