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兄弟知道这个ec带不带程序

楼主(2020-06-08):
hp440 g3,找不到图纸

网友:
不带程序,809H列表里面只有288和388,

网友:
应该是带程序的

网友A:
有图纸了 你可以去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579-1-1.html

网友B:
我知道的是,开机后“EC BIOS”会将EC需要的资料写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是,开机后“EC BIOS”会将EC需要的资料写入进去。

你说的EC bios就是EC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板号是DAX61CMB6D1,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579-1-1.html这个图纸可以参考,看了下应该是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了 你可以去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579-1-1.html

感谢,板号是DAX61CMB6D1,参考可用,EC一样型号

网友:
应该不带这个ec 可以用新的

网友:
问下卖芯片的,他会告诉你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system BIOS 16M 自带rom没有程序吗?

网友:
这个不带。买新的就行。

网友:
修过一次进水,充电芯片和这个ec都烧个洞,这个不带程序,直接换

网友:
    这种问买芯片的他会告诉你得,目前知道的是 NPCE288 388 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