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ir升级内存 这个地方怎么改 DIE REV

楼主(2020-06-08):
最近在研究苹果air的内存改法,前面三个会了,就是DIE REV 的高低平是用来改内存高低压的吗?
我在求助和macbook里都有发,如果有违规请请版主删除

网友A:
这是用来设置AB通道的

网友B:
这是内存颗粒的版本,根据你用的配置。

网友:
谢谢你的两位大佬的帮助,我想知道这个a和b是调整内存标压和低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内存颗粒的版本,根据你用的配置。

我想知道这个是调整内存标压和低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来设置AB通道的

这个a通道和b通道有什么作用呢?苹果都是低压内存,市面不好找,如果我买的是高压,是不是我把通道a的低电平改到b的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研究这个没有多大意义。只有3435 3437才有这个选项,MBP和15后的MBA就没有了

网友D:
研究一下,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研究这个没有多大意义。只有3435 3437才有这个选项,MBP和15后的MBA就没有了

我是11年的a1370,低压内存1333频率,现在买的是标压1333频率,我在想是不是改这个地方?还是说直接就用标压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研究一下,看一下,学习一下

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11年的a1370,低压内存1333频率,现在买的是标压1333频率,我在想是不是改这个地方?还是说直接就用 ...

die是指内存颗粒是否可以超频。然而苹果的内存是不可以超频的,如果你修多了就会发现有这个选项的都是L/低电位。所以这个选项忽视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