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美能达7818复印淡,打印正常

楼主(2020-06-08):
这台美能达复印机打印正常,复印浓度调到中间位置,印出来身份证的花纹都看不到,调到最浓再印,能看到一点点花纹,打印又正常,粉也是原装的,合计打印复印张数才3万5千张,载体初始化了还是一样,以前复印正常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打印正常,可能就是扫描器出问题了

网友:
清洁扫描头,还有泡面头默认位置上面的白板。那个白板是做初始化白平衡的
不行就换扫描头吧

网友:
清洁扫描头,还有扫描头默认位置上面的白板。那个白板是做初始化白平衡的
不行就换扫描头吧

网友:
基本是扫描头老化了吧

网友:
应该是载体原因

网友:
恢复了默认载体还是一样,才打印3万多张,应该还不用换载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