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8000u开机掉电

楼主(2020-06-08):
我有台华硕FL8000U的笔记本,触发后反复掉电重启,CPU南北桥集成,实在不知什么问题,大师们指点下。主板的型号是 x542uq rev 2.0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

网友:
换主板吧,省事,别纠结

网友:
2020年三板斧,先BIOS,不行干CPU,再不行呢换板

网友:
短接PR8062有惊喜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就基本cpu了 今后就这么简单了

网友:
换板吧,一劳永逸

网友:
基本CPU坏的多

网友:
加焊CPU 试验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