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LE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0-06-08):
华硕 P8H61-M LE 不定时掉电,已查供电稳定,桥加焊过。 12 V 5V检测电路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 有高人能指点下不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一般需要示波器,两路对比,看哪个电压先掉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检测电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我也正碰到一片这样的,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