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的一台ideapad

楼主(2020-06-08):
最近喜欢赌机   388块收了一台ideapad 110   据描述 以前进水过 修过充电 用了一阵充电就只能用不能充,最后电用完了开不了机  还有嘟嘟嘟  心想CPU正常还能读bios  干     一插电  听到滋 滋 滋  大电流   拆机怀着忐忑不安芯片打了一遍电感  没有完全对地的  最低也是15  就是B+短路了   显卡供电管旁电容炸了 处理了这个缺口  背面空焊盘补上2个电容还是短路  看来不是这里最后一根稻草 后来发现充电管两只全部穿了  吹掉  阻值上来了   发现上管G 对地无穷大  这应该就是故障的开始的地方吧  G点到芯片焊盘通的 是芯片上管驱动无穷大  管子失去控制  什么原因导致芯片的上管驱动坏了呢?   开机一看i5 6200u R5 m430

  小赚一波

网友:
捡个大漏 恭喜

网友:
你 淘宝咸鱼 买的把。。。捡干鱼。。。捞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