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码DELL VOSTRO 14-5459解BIOS硬盘码,BIOS已刷无用

楼主(2020-06-08):
DELL VOSTRO 14-5459解BIOS 硬盘码,BIOS已刷无用,谁能解,急急急

网友(点评):
你这高极技术员是怎么拿到手的!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点评):
你要真不懂!发贴前你可以先百度一下!

网友:
我试试  不知道套路变了没有

网友A:
换EC吧,有惊喜,

网友(点评):
换主板都没用。密码在硬盘内

网友:
这密码不是应该在硬盘上吗?和主板没关系吧?

网友:
都 一堆睁眼乱说 瞎话,,, 这个是硬盘密码 这样大的英语。。你这个要PC3000 设备解密码,或者换个新硬盘。。。硬盘加密了 。。

网友:
这是硬盘加密了,没有重要资料建设直接换硬盘了

网友:
硬盘密码是存在硬盘上的,即使装到其它机器上也一样有密码。资料不重要的话不如直接换硬盘了。

网友:
老款的机器遇到过,新款的也有这个?

网友:
硬盘怎么设置这密码的

网友:
PC3000 是正解!!!!!!!

网友:
这个是硬盘呀 大哥

网友:
换EC就行了

网友B:
把硬盘主板上的flash芯片的程序读出来,用winhex修改
或者找个一样的硬盘,把程序备份出来,再刷到有密码的芯片内
不过要改序列号或者只改序列号试试
用修改bios密码的方法操作一遍,要灵活变通

网友:
楼主 换个硬盘还提示吗?

网友:
有遇到过?

网友:
把硬盘的具体型号发出来,帮你解密。

网友:
现在硬盘便宜,直接换个就是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 换存储器写没有密码的杀钱到手

网友:
硬盘密码,换硬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主板上的flash芯片的程序读出来,用winhex修改
或者找个一样的硬盘,把程序备份出来,再刷到有密码 ...

不懂装懂,我也是服的不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主板上的flash芯片的程序读出来,用winhex修改
或者找个一样的硬盘,把程序备份出来,再刷到有密码 ...

你nb,给你人家支招啊

说风凉话 看笑话有你

网友:
直接把硬盘的BIOS给刷了

网友:
拿个自己硬盘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个机器应该是外企的 或者是合资企业 他们有专门的加密软件对硬盘加密了 ,不用瞎搞不行就换个硬盘装上做系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EC吧,有惊喜,

s什么答案都有 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主板上的flash芯片的程序读出来,用winhex修改
或者找个一样的硬盘,把程序备份出来,再刷到有密码 ...

老子佩服的无法可说!你有这牛B的工夫,诺贝奖应该发给你!

网友:
一群瞎说的  哈哈

网友:
硬盘有密码就报废算了

网友:
这是硬盘锁 跟主板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子佩服的无法可说!你有这牛B的工夫,诺贝奖应该发给你!

无话可说,就别你麻痹出来犯贱,扫泡尿照照自己的熊样
你也就会在网络上过过贱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话可说,就别你麻痹出来犯贱,扫泡尿照照自己的熊样
你也就会在网络上过过贱瘾

唉!你是小号吧!真是低能儿!

网友:
这个可以解啊   如果要里面的数据,只是比换个硬盘大概贵2-5倍而已       上面跟你讲什么刷BIOS  换EC的   都是人才来的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这好像不是维修范围,如何资料重要,找个数据恢复的试试。如果不重要就换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