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触发

楼主(2020-06-08):
裸板电流0.016,按开关0.026,有待机3 5v
查ec供电 复位 lid acin都正常,RMSRST有3.3v  按开关PBTN_OUT#有跳变
关键是ec第6脚、14脚SLP_S3和SLP_S5待机就有3.3v,按开关3.3-0-3.3这是否正常?可ec又没有发出syson susp#。
换过ec 刷过并换过ec BIOS,加焊了南桥 故障一样。 求助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ec条件再查查看!

网友:
应该是某个开启电压拉低  记得是蓝牙座子旁边的电容坏

网友:
LID信号查了没有?

网友:
EC正常就查桥的条件,RTC电压

网友:
LID信号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