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短路##主板维修#闪屏华硕GK

楼主(2020-06-08):
#短路#  #主板维修#   闪屏  华硕GK5CN6X,闪屏,无图纸,测试发现可调屏供电19.3V,拉低到18.4,打了一圈值,发现保险偏大,直连后再打值OK,接电测试OK

网友A:
你这个是清华同方 磨具的主板, 咋变 华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清华同方 磨具的主板, 咋变 华硕的了

大师真是慧眼如炬,多谢大师提醒。由于白天修完机器,下午发完货后才想起发帖子,没有来得及仔细查看版号,只是按照颜色分了类,太匆忙了。下次尽可能从容些

网友:
请问大神在何方?我要去拜师学艺

网友:
只是菜鸟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