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150M-K原创首发全版通病秒杀帖,我需要小红花

楼主(2020-06-08):
         哈喽各位大哥大姐好啊~  小子又来收割韭菜了! 啊呸,来乞讨分数,和点赞, 先自报家门,我就是那个立誓要吊打元宵弟弟的大哥。。。。。。。。
         顺便打波广告:迅维实地教学加远程课程,是真的非常好的教育方式~   今天是我入行刚满第三年第一天,回望我第一张帖子的拜帖,大家可以看出我的进步,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感谢恩师,还得拜入迅维门下,没有进入组织的,想提升实力,想入行的,赶紧报名了,现在打骨折般的活动,抓紧咯~~

      先致歉,后写帖:因为今天还要写一张首发秒杀的联想NM-A361 掉电通病秒杀帖,所以 下面很多步骤看图说话,读完小学的,应该也都差不多能懂

进入主题:
   版号:       七彩虹B150M-K  v20 全固态版

先上图,给各位大概了解一哈:
     通货维修,本帖囊括高概率故障点,及故障现象,3分钟帮助各位锁定故障方向,具体囊括三个方向,同时发几个论坛目前有点难找到的芯片测试点

                            1.有待机不触发
                             2.缺电压(这里随便提多一个小方向,内存不读或者掉电)
                             3.电压全,有复位,不显示

故障1.有待机不触发
               1.1   I/O 型号 :IT8613E  (论坛无这个资料,但我弄到的切图,有别家的水印,不方便上图,我手画一张)

           触发循序,图上有了,触发状态不会的就改行吧,可能不适合你了(小白除外)~~~  言归正传,笔记本做好,第一通病点:RSMRSt   43脚无电压,跑线路发现连接着一个电阻
    板子上的电阻阻值为1欧  ,故障的板子IO的43脚0v,正常思维就是直接直连这个电阻,因为在技嘉华硕的一些板子上,确实是可以直接连,但是这个板子,因为无图纸考证,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不能直接一坨锡,我连接过几片板子都是不能触发,当时我还以为是IO坏了拉低的,加上诡异的是,我把43脚跳起来,确实能在焊盘上测得3.3v,然后还换了一个IO,发现还是被拉低之后,我就更换电阻,发现才正常,更换一个0-100欧的电阻都可以正常触发使用。

1.2 不触发现象的另两个现象,一起写了

       1.2.1 开篇第一张图的,标号 1 区域的那一撮芝麻官,圈圈第一个

     备注:加红字,因为这个管子工作状态如果是不良的情况(但不一定是他,具体往前往后查,自己跑线路了),可能会引起电压正常,但是不跑马
       1.2.2  第二种不触发,先排除BIOS程序问题之后,检测ME模块供电1v是否正常(因为无图纸,只能按经验猜测此供电应该就是ME模块供电)图片也在开篇的那里能找到位置
   其他不触发的,种类不一,就不作解释了,但值得注意的如果待机条件满足,桥不发来S3 ,请先挑起IO对应脚位,再做判断。

2.缺电压
这里按时序写要分4点写,都是高故障率的统一现象

          2.1    缺内存供电,供电开启正常的话 基本上就是up1566p 损坏,但大多数是桥发来的 开启信号没到达,基本上就是桥废了,看官自己有兴趣的可以撩起桥来测试点位,下面给出的是这个up1566p的测试引脚
        2.2   缺的这个电压 我确实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按照平时修的台板的话,应该是一个类似pch_1.8v 的东西  但是在此正常板子上是个0.9v的,看图说话,若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请告知一声,万分感谢

        芯 片丝印:LA1A  是一个运放器 APL5611
红笔记号咯,这也是一个高故障通病现象,故障现象为MOS管缺这个0.9v,运放1脚EN 0v,千万千万别着急去跑线路,换个运放 EN开启马上变高电平:lol,至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无电压,自己玩吧,虽然各位看官是上帝,但不是我爹

      2.3缺前端总线电压0.9v,类似H61  B85的那个
       基本上就是那个芝麻管子引起,也就是开篇标号为2区域的那两个个管子,控制;看哪个工作状态不对,就换哪个,很多是后面那个画圈圈的三极管损坏,现象很明显的,
芯片代号   87=2K    查得此芯片为: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只是按照经验跑线,发现这个芯片的引脚有连接到这两个管子,运气成分吧,毕竟没图纸,所以暂时定此芯片的  14 脚为开启脚(经验所得,确实不知道是个什么芯片)

   2.4 后面3点,就不是我本身技术找出来的了,是我拜访了我师傅,帮忙找出来的了,老师傅经验毕竟比我们这些小的要老道多,非常感谢恩师倾囊相授(现实中,经常有不懂的,老打扰他老人家,确实感谢遇到他,毫无保留),言归正传,上CPU无CPU主供电,裸板能测到CPU供电,PWM芯片为 RT3606B
    师傅告诉我的经验,确实也修好了几片板子都是这个引起,这个就有点类似RT8859M的49.50脚频率设定的那个通病一样的现象,此板子是芯片的43脚外连接着一个500K的电阻,把他更换成480K 就完美了,电阻两端,一边12v 一边不是(因为每个板子的好像有点差异,就不写准确的另一端了)

3.电压正常,无显示

              这个也是分成两点写了,其中一个也是我恩师帮我找的,嘿嘿,有大佬罩子就是一点都不慌,压根就没怕过,师徒两店现在一个专玩笔记本,一个专玩台式机硬件:lol(因为是拜访得到的,所以后面都要用红字表示感谢)
         3.1 CPU 供电不稳定,示波器看到是频繁变动的波形,老师傅把示波器表笔卡在那个前端总线电压的下管G级 发现是G级的控制电压不稳定造成,最其本源,还是上面提到的 2区域的那两个管子,其中一个不良
            3.2  全版电压正常,无显示,这个也是老师傅放大招给出的经验,我也不理解是什么骚操作,反正确实也是有好几片板子这个原因引起,也是PWM芯片RT3606B  控制集显上下管子的引脚外连接这一个电阻,分别把他换小一点点,即可(因为我老师傅也是让我自己跑线找的,找一会才找到,所以你们也跟着找吧:lol,我师傅的话说就是,别伸手就要,烟水饭菜都没见你这么急的来:lol)

4. 小秘密都是留在结尾的哈,不看完你都不知道你遗漏了什么~~~

好了,还是那个有风格的结尾~~~~ 感谢各位观摩,赶紧加分评论点赞点关注~~~
备注:此板还有一个秒杀锁定桥是否坏的绝活,和一个内存不读,或者读了内存掉电的通病
    1. BIOS芯片5脚,通过SPI总线配置桥的脚位,上电瞬间,示波器可以测到波形变化,若波形无变动,基本上在这个板子上就是桥坏了
   2. 读了内存掉电或者是不读内存,是因为内存槽的VDDSPD 脚,外连接着一个0欧电阻,把它撸了,一坨锡上去,就能收钱了,自己跑线,不能伸手就来~~哈哈,烟酒茶饭,都没见你这么着急

补充内容 (2020-7-29 23:14):
本月更新的 win10 win7 系统,系统没有极限压缩,方便安装快速,安装完成后,与正常占空间比一样。系统以经打好运行库,且已经激活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PIYGmqHCOO0QOtVJclXYw
提取码:6ic3

 会员616453300鑫豆2025-6-8 15:55
 会员1201267300鑫豆2025-2-19 14:07
 会员1177469300鑫豆2025-1-16 22:27
 会员1029708300鑫豆2024-12-28 11:51
 会员133611300鑫豆2024-8-22 18:16

网友:
第一第一,老表威武

网友A:
忙,没时间看了,直接加分

网友B:
我草芯片PDF我给你的没水印怎么不方便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忙,没时间看了,直接加分

饼哥哥,感谢信任,先撸个原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草芯片PDF我给你的没水印怎么不方便发呢

我有个是这个板子的切图,有个大神不知道他去哪弄的,居然能摸到七彩虹的图纸,膜拜得一批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排版不错,嗯,不错

网友:
666大师真是我的楷模

网友C:
今天修了一块七彩虹的B360M主板不触发桥不发出SLP_S3,RSMRST有的PWRBTN正常触发高低高跳变,IO也换了主板观察无断线,最后没办法了刷一下BIOS试试不然就判断桥坏了,上编程器刷BIOS死活不能识别总是一个脚不能识别,换了一个16M的BIOS刷,刷好装上主板然后就能触发了,晕,用示波器量主板插电的一瞬间BIOS有反应,待机南桥就要读BIOS 1151系列主板都是这样吗。

网友:
学习了。  刚刚好有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了一块七彩虹的B360M主板不触发桥不发出SLP_S3,RSMRST有的PWRBTN正常触发高低高跳变,IO也换了主板观察无断线,最后没办法了刷一下BIOS试试不然就判断桥坏了,上编程器刷BIOS死活不能识别总是一个脚不能识别,换了一个16M的BIOS刷,刷好装上主板然后就能触发了,晕,用示波器量主板插电的一瞬间BIOS有反应,待机南桥就要读BIOS 1151系列主板都是这样吗。

通电一瞬间会桥会读ME

网友:
趁着没有精华之前赶快留个言,,另外说下我是元旦,按辈份比你两都大吧

网友:
拿分点赞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了一块七彩虹的B360M主板不触发桥不发出SLP_S3,RSMRST有的PWRBTN正常触发高低高跳变,IO也换了主板 ...

所以 一般在新平台的板子上,不触发或者是不跑马的,都要先排除了BIOS芯片或者程序问题之后再下一步,类似之前H61维修一样的

网友:
精雕细琢好贴,感谢分享

网友:
真是牛人一个。俺,学习的来了。

网友:
记得楼主上次是喝HIGH了,然后洋洋洒洒一篇精华,这次喝了多少?哈哈哈哈

网友:
         哈喽各位大哥大姐好啊~  小子又来收割韭菜了! 啊呸,来乞讨分数,和点赞, 先自报家门,我就是那个立誓要吊打元宵弟弟的大哥。。。。。。。。
         顺便打波广告:迅维实地教学加远程课程,是真的非常好的教育方式~   今天是我入行刚满第三年第一天,回望我第一张帖子的拜帖,大家可以看出我的进步,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感谢恩师,还得拜入迅维门下,没有进入组织的,想提升实力,想入行的,赶紧报名了,现在打骨折般的活动,抓紧咯~~

      先致歉,后写帖:因为今天还要写一张首发秒杀的联想NM-A361 掉电通病秒杀帖,所以 下面很多步骤看图说话,读完小学的,应该也都差不多能懂

进入主题:
   版号:       七彩虹B150M-K  v20 全固态版

先上图,给各位大概了解一哈:
     通货维修,本帖囊括高概率故障点,及故障现象,3分钟帮助各位锁定故障方向,具体囊括三个方向,同时发几个论坛目前有点难找到的芯片测试点

                            1.有待机不触发
                             2.缺电压(这里随便提多一个小方向,内存不读或者掉电)
                             3.电压全,有复位,不显示

故障1.有待机不触发
               1.1   I/O 型号 :IT8613E  (论坛无这个资料,但我弄到的切图,有别家的水印,不方便上图,我手画一张)

           触发循序,图上有了,触发状态不会的就改行吧,可能不适合你了(小白除外)~~~  言归正传,笔记本做好,第一通病点:RSMRSt   43脚无电压,跑线路发现连接着一个电阻
    板子上的电阻阻值为1欧  ,故障的板子IO的43脚0v,正常思维就是直接直连这个电阻,因为在技嘉华硕的一些板子上,确实是可以直接连,但是这个板子,因为无图纸考证,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不能直接一坨锡,我连接过几片板子都是不能触发,当时我还以为是IO坏了拉低的,加上诡异的是,我把43脚跳起来,确实能在焊盘上测得3.3v,然后还换了一个IO,发现还是被拉低之后,我就更换电阻,发现才正常,更换一个0-100欧的电阻都可以正常触发使用。

1.2 不触发现象的另两个现象,一起写了

       1.2.1 开篇第一张图的,标号 1 区域的那一撮芝麻官,圈圈第一个

     备注:加红字,因为这个管子工作状态如果是不良的情况(但不一定是他,具体往前往后查,自己跑线路了),可能会引起电压正常,但是不跑马
       1.2.2  第二种不触发,先排除BIOS程序问题之后,检测ME模块供电1v是否正常(因为无图纸,只能按经验猜测此供电应该就是ME模块供电)图片也在开篇的那里能找到位置
   其他不触发的,种类不一,就不作解释了,但值得注意的如果待机条件满足,桥不发来S3 ,请先挑起IO对应脚位,再做判断。

2.缺电压
这里按时序写要分4点写,都是高故障率的统一现象

          2.1    缺内存供电,供电开启正常的话 基本上就是up1566p 损坏,但大多数是桥发来的 开启信号没到达,基本上就是桥废了,看官自己有兴趣的可以撩起桥来测试点位,下面给出的是这个up1566p的测试引脚
        2.2   缺的这个电压 我确实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按照平时修的台板的话,应该是一个类似pch_1.8v 的东西  但是在此正常板子上是个0.9v的,看图说话,若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请告知一声,万分感谢
[siz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201267300鑫豆2025-2-19 14:07
 会员1177469300鑫豆2025-1-16 22:27
 会员1029708300鑫豆2024-12-28 11:51
 会员133611300鑫豆2024-8-22 18:16
 会员390307300鑫豆2024-7-14 16:39

网友:
现在越来越懒,都懒得跑线懒得看图,习惯上论坛找找同型号板子的故障再去一一排除,永远记得张老的教诲:心有多大,地有多广。怀念七八年前看图跑线路每天捣鼓到晚上二三点的岁月

网友:
NB 哥斯拉。。。这个要积累多少经验 才能修的这么出神入化

网友:
队这个板子维修的杠杠的,技术厉害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写的真的是太详细了  十分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D:
修主板和笔记本哪个简单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主板和笔记本哪个简单一些?

交钱报名进来了,都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交钱报名进来了,都简单

兄弟,这话说的

网友F:
学习了,批量这种新版都有得修了,确实是好经验,支持

网友:
确实的啊,之前我没入门的时候 自己学了大半年,边都没摸到多少,报名了远程班,省钱又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批量这种新版都有得修了,确实是好经验,支持

准备通货B360了都,这个已经算是老的了

网友D:
修主板没有修笔记本这么麻烦,不需要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主板没有修笔记本这么麻烦,不需要拆机

价格也的少点啊,都一样的..

网友G:
思路清晰,迅维学习名不虚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清晰,迅维学习名不虚传!

怎么样,报名上车么,保我名字,打骨折那种~~

网友:
这就是老司机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