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古董のDELL 380 刷微码 风扇转速高

楼主(2020-06-08):
收了一堆破烂,DELL 380 DT 台式机

cpu太弱,直接刷了至强bios,升级为L5410

内存升4G,120G固态挂上,办公上网够足用。

指令集齐全,可以正确识别。

发现2个问题:
1.cpu风扇转速高了很多。
嗡嗡的响。也可以自动调速,但是转速比原来的高了太多。
推测这主板,上不同的U,给的起步转速也不一样。
这板子bios根本找不到调速选项。
2.开机风扇报错,提示
Alert! CPU fan failure,按F1才可以跳过。有时报Alert! Previous fan failure  按F1才可以跳过
没有能力修改bios内部的cpu调速模块,只要从风扇下手。
——————————————————————————

原装风扇拆出来,NIDEC 日本电产 12V ,
max电流高达0.6A 很狂躁的风扇
电脑插上电源,风扇会前转几秒,然后停下。
按下开机按键后,风扇继续转,并且进入调速模式,转速极低。
测试:当用手堵住风扇,不让他转,然后按下开机按键,
屏幕会提示Previous fan failure,意思是启动前风扇出错。
按下开机按键之前,让他自然转,正常开机时,屏幕会提示
CPU fan failure。推测原因:风扇转速太低,和至强U应有的转速不匹配。
这个原装U时E5700,bios应该是根据E5700的温度预设好的起步转速和调速模式。
换成L5410,转速要求更高,但是这个起步转速还是E5700的转速,所以报错。
下载DELL 380图纸一份
找到cpu、fan电路图 截图如下:

测试发现,当直接断开第4针,PWM时,与开机是否报错无关。
风扇会失去调速,以最高速运转。
断开第一针不接,开机必报错。第1针应该是风扇转速脚。
风扇转速数,是风扇内部霍尔传感器得到的,应该是一个脉冲计数信号。
过了一个三极管Q3017,此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放大了一下这个脉冲信号。
试着把R3065电阻加大为2K,根据三极管特性
Ib不变,Ic也不变,集电极C点电压降低了,C点电压=3.3V-R3065压降
R3065阻值增大,压降升高,这样最终C点电压降低。
C点输出的脉冲方波,幅度会降低。这个电压送给IO 风扇转速检测脚。
如果IO该脚是根据最终的方波取有效值,得出的电压,来判断风扇状态的话。
那么相当于此时,风扇工作压力提高,就是转速高了,相当于对该脚的一个欺骗。
已达到降速的目的。
实测:

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不明显,降了300转
风扇依然非常响。
把R3065 变为无穷大,此时应该相当于风扇压力最大,转速最低
烙铁直接取下R3065,失败,开机会报错。
忙活了白天,不搞了。这个风扇太垃圾。
换风扇。瞄到了垃圾堆里的intle原装扇。
事实证明,intel原装扇就是牛逼。

富士康代工 12V max电流0.17A,比那个小了很多。
去掉散热片,把塑料腿都剪掉。

找了个3针莲花的插针,比照了一下
intel 4针 蓝绿黄黑 分别是pwm,速度检测,供电,地。
照着接到DELL的接口针上。

照着原来的出风方向,AB胶水固定在塑料筐里面。

开机测试:无报错!直接进系统
推测是这么个原因:
intel风扇,开机起步转速比较高,刚好满足这个DELL对志强5410的转速要求。

1744转,很静音。比原来的DELL,安静多了。
这个调速范围比较小,在1400-1800转之间调。

为进一步降低噪声,12V供电线直接串4个0.5V二极管
开机后,依然不报错。原装扇太优秀了。
进桌面后,安静的听不见声音。:lol

附件:
DELL  G41系列品牌机 至强 BIOS压缩包
戴尔DellOptiPlex330主板755380360通用图纸

网友A:
微码是神马

网友B:
小伙子就是有精神折腾。要是我早这破主板扔了

网友C:
楼主的头像一看就是高级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就是有精神折腾。要是我早这破主板扔了

我收了6套这台式机。有的得折腾了。这6套dell玩具,能玩到过年了

网友:
传说中的垃圾佬,哈哈,同道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码是神马

BIOS中的CPU代码

网友:
L5410不一定就比原来的强,护肤宝一贴,不用刷什么微码,以前g41芯片组,现在轮到H61芯片组了,都是改老掉牙的服务器U骗小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头像一看就是高级工程师

不许胡说,严谨的话是高级工程师助理!只有当助理的才去干实际且苦逼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许胡说,严谨的话是高级工程师助理!只有当助理的才去干实际且苦逼的事!

你俩把我逗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许胡说,严谨的话是高级工程师助理!只有当助理的才去干实际且苦逼的事!

这明摆着是院士级别的人

网友:
风扇电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