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告知一下这是什么胶吗?CPU,显卡,桥,都有……芯片4个边边都上了这个胶

楼主(2020-06-08):
用什么型号解胶剂?

网友A:
这种胶小意思,稍微加热下用刀片轻易挑开,不需要任何解胶剂
最怕联想用的那种黑胶,灌入芯片底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胶小意思,稍微加热下用刀片轻易挑开,不需要任何解胶剂
最怕联想用的那种黑胶,灌入芯片底下的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