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NM-A361,掉电通病秒杀!再降权,我真不信沉了这个贴

楼主(2020-06-08):
此贴,字少,权限高,小白不杀肉,大佬一看会....
故障现象:1.触发掉电
                2. 开机跑马掉电
                3. 不定时掉电
                4.缺待机电压,或者二级转换电压
什么时候被盖了章,我什么时候放低权限希望各位权限高的,先不要切图出去,发帖不易,今天我降权了,居然能沉 这个帖子。。。  3天后再降权限,我还真不信就这样沉了...

直接入主题:
       1.板子验证好几台二修机子了,全是上家判CPU死刑的,修这个板子研究出了一个快速判断方向的绝活,最多的就是下图这个情况,Q6这个管子SUSP信号的稳定,或者不产生;直接看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937176100鑫豆2025-2-18 00:50
 会员1328323100鑫豆2025-2-17 14:52
 会员560223100鑫豆2025-2-16 16:29
 会员445597100鑫豆2025-2-14 11:18
 会员151919100鑫豆2025-1-8 08:56

网友:
我是第一,我是第一

网友:
希望各位权限高的,先不要切图出去,发帖不易

网友:
对不住了,切了一条出去

网友A:
这个..........保留一点神秘感不好吗,好歹也是叔辛苦查出来的问题,虽然结果还是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留一点神秘感不好吗,好歹也是叔辛苦查出来的问题,虽然结果还是三板斧。。。。。。。。。 ...

确实这个板子U,损坏率真没想象中的高,多数都是空焊多,在这个板子上

网友B:
这种才是的我最爱,喜欢简简单单。太难的会懵逼

网友C:
高手。学习了。下次碰到可能有用

网友D:
罗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E:
元旦来给元宵的哥顶一下

手机app加不了分,要怪就怪app....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元旦来给元宵的哥顶一下手机app加不了分,要怪就怪app....

网页登录撒,又白嫖,还如此理直气壮

网友F:
这个CPU带黑胶加焊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CPU带黑胶加焊能好吗?

拆下来,重植

网友G:
我很奇怪这个SUSP#从EC出来一般维修哪个不是重点测二级电压和内存供电是不是第一个出来了,有示波器这还有什么鬼奥秘?除非是坐等吃通病咸鱼饭的人才觉得如获至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元旦来给元宵的哥顶一下手机app加不了分,要怪就怪app....

不认识元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罗总还是很厉害的

过奖了,你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才是的我最爱,喜欢简简单单。太难的会懵逼

简单粗暴,一针见血

网友H:
罗智翔的时间管理很流弊,
罗总的修机秒杀宝典也独一无二,另辟蹊径,
立志成为罗总一样成功的人

网友I:
感觉最近战神的修复率很低

网友J:
  这个机器进水基本都是触摸板这个地方,处理了很多都是0.4左右掉电,然后加焊CPU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进水基本都是触摸板这个地方,处理了很多都是0.4左右掉电,然后加焊CPU就好了

这个是黑胶的,你说的加焊是有铅加一下还是重置?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定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黑胶的,你说的加焊是有铅加一下还是重置?

有铅加焊啊,一定要注意温度,不然就爆锡了

网友:
不能白piao。加分了。有机会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罗智翔的时间管理很流弊,
罗总的修机秒杀宝典也独一无二,另辟蹊径,
立志成为罗总一样成功的人

得嘞,我店都送你了,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黑胶的,你说的加焊是有铅加一下还是重置?

有的是可以烤一烤就行了,遇到过,但是一般推荐弄下来重新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学习了。下次碰到可能有用

感谢支持!~~  居然能沉这个贴,我降权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最近战神的修复率很低

还行吧· 一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很奇怪这个SUSP#从EC出来一般维修哪个不是重点测二级电压和内存供电是不是第一个出来了,有示波器这还有 ...

SUSP#  在这个机子上,他能产生, 你遇到就知道了,但是管子不良,引起不稳定,很多人不会拿双路卡示波器表笔对比,哪个先掉,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就有用了

网友L:
修过一台没修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过一台没修好哈

对比SUSP 信号就行了,这个机子CPu 很少挂

网友M:
我有些疑问,这机器修过好几台,触摸板进水导致susp信号异常,信号修复正常,但是机器还是开机掉电,加焊CPU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会返修,为什么进水后要会造成CPU虚焊,隔山打牛么

网友:
战神做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些疑问,这机器修过好几台,触摸板进水导致susp信号异常,信号修复正常,但是机器还是开机掉电,加焊CP ...

加焊,是没用的,要撸下来重新做,具体不知道为何,反正,遇到过我说的现象的,肯定懂

网友:
前天就搞了一台这样的机器 开机掉电起不来  直接干U秒杀

网友:
表示还没碰到过这机子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

网友:
不错不错,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