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face pro4 上方红色锁

楼主(2020-06-08):
接修一台Suface por4上方红色锁,按开机+音量+无反应,拆机刷BIOS OK,第一次在论坛下了BIOS,开机可以亮,
但是触摸板不能用,最后上淘宝合成一BIOS,装上OK,查论坛没有发现解决方法,所以发上来。

网友:
那是肯定的 不重新合成 你触碰失灵

网友(2021-05-07):
没有原机的bios怎么办?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在tb上合成的bios要用原机bios吗?能不能告知是tb那个商家,谢谢

网友A:
我接修一台换电池鼓包,换完电池触摸就不能用了,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我现在发给你,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1812e8dHdSIqe&id=592096462341&_u= ...

发了半天就发了个链接上来,不是来打广告的吧

网友:
大师厉害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了半天就发了个链接上来,不是来打广告的吧

不知道不能乱说,人家要淘宝店铺合成BIOS网址,这怎么是打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修一台换电池鼓包,换完电池触摸就不能用了,是不是bios问题

重新安装一下,有可能没有安装好

网友(2023-04-05):
不用刷,我能解决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