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驱动板元件型号求助

楼主(2020-06-08):
显示屏驱动板丝印C30cH是什么型号元件,不胜感激

网友A:
ESD保护用的,拆了不用装!这板子是冠捷的!

网友:
对测量如果短路就拆了,应该是雷击的机器,修的多了,

网友:
是AZC099-04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D保护用的,拆了不用装!这板子是冠捷的!

好,谢谢! 拆了显示屏故障还是闪一下就灭,估计这块板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谢谢! 拆了显示屏故障还是闪一下就灭,估计这块板还有其他故障。

一闪就灭,跟这板子没多大关系,灯条问题或升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闪就灭,跟这板子没多大关系,灯条问题或升压问题

灯条和高压板我都用买来新的来测试,故障还是一样。就只查到这块板子有问题

网友B:
各位师傅,查了一下是这颗料(24CLBWP)问题导致闪一下就灭,这颗料是什么芯片,里面有没有封装程式。

网友(2020-07-19):
是ddc芯片,没有程序也可以用的,只是不能识别液晶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师傅,查了一下是这颗料(24CLBWP)问题导致闪一下就灭,这颗料是什么芯片,里面有没有封装程式。

24C16可以用编编器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