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T D3 V40检测不到SATA硬盘简单维修

楼主(2020-06-08):
      七彩虹C.A780T D3 V40检测不到SATA硬盘,偶尔能检测到。据说南桥旁边的25M晶振给磁盘控制器提供震荡频率的。1.换了它,能识别到硬盘了。过了10多分钟突然死机,重启又识别不到硬盘了。
       2.把晶振的谐振阻容也换了,又能识别硬盘了。这次能进系统20多分钟。没死机。欣喜的收工等赚钱。关机再开机又不见硬盘了。
       3.发现这两次都是用热风枪更换元件时,能识别到硬盘。凭这条件就能知道是南桥有些焊点脱焊了。
       4.南桥注入松香水。热风枪 去掉风嘴,390°加焊南桥1分钟。南桥旁边的电容焊锡熔化时停止加热。自然冷却。
       5.开机能识别硬盘了。放置到第二天再开机20次,每次都能识别硬盘。故障修复。装机坐等收钱。

        话说这主板的南北桥温度真高,难怪会脱焊。

补充内容 (2020-6-13 18:58):
25M晶振应该是给时钟提供震荡频率的

网友A:
楼主底部不加热360度风枪能干动这个桥?还有这温度不怕爆了?但最后的结局都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底部不加热360度风枪能干动这个桥?还有这温度不怕爆了?但最后的结局都OK了、

是390不是360。芯片上放颗螺母隔热了。结果是好的,只是旁边的sata接口熔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底部不加热360度风枪能干动这个桥?还有这温度不怕爆了?但最后的结局都OK了、

这南桥面积很小跟io差不多,很容易干的。今天第三天了,测试还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接个小风扇在上面吧

网友:
风枪直接干不坏

网友B:
厉害了,这个机器的北桥,我三温区BGA有时候都会爆

网友C:
搞晶振是错误的,你搞晶振时南桥被你加热了,产生了变型,导致临时性导通,风枪加热估计返修率高,建议上BGA或重植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晶振是错误的,你搞晶振时南桥被你加热了,产生了变型,导致临时性导通,风枪加热估计返修率高,建议上BGA或重植球吧

很有道理。很有可能加热到南桥了

网友D: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南桥坏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问题又会出现的。

网友:
南桥没坏,只是脱焊了。现在第五天了,还是正常的。不知道能不能撑过1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南桥坏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问题又会出现的。

其实南桥没坏,只是脱焊了。现在第五天了,还是正常的。希望能撑过1年就ok了。

网友:
短时间高温没毛病。主要松香得给力。13块钱一小块的出口松香,用来助焊100多脚的io都不连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这个机器的北桥,我三温区BGA有时候都会爆

运气好,南桥小,北桥干不了

网友:
好技术  值得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amd的南桥和北桥都容易虚焊,也有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amd的南桥和北桥都容易虚焊,也有烧坏的

fm2 am3 的桥比英特尔的桥热得多。

网友:
直接用0Ω的电阻补上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这个amd的南桥和北桥都容易虚焊,也有烧坏的
god17173
fm2 am3 的桥比英特尔的桥热得多。
详情

网友:
你有胆,用风枪390度干桥,不怕把板子吹坏了。有幸你时间掌握的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