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科密P-807碎纸机开机就提示过热保护~忧郁啊~

楼主(2020-06-09):
前几天收了台科密碎纸机,开始在试的时候光注意通不通电了,没发现故障灯亮的
拿回来试机,不进纸 不碎纸,然后发现 过热 红灯常亮
又没使用,怎么过热灯常亮,哎  看样子 坏在这里
百度了下,碎纸机的资料很少,维修资料也少,唯一碰到一样问题的是我们坛子里一个朋友,
故障一样,说是换了电阻就好了,开始还挺兴奋的,嘿,有门 看样子容易修嘛

拆开,又测又量又瞧,问题不一样啊,他说的那个电阻,我这里测试是好的
这下没没办法了,发论坛里让高手指点指点吧!!

看论坛里有说 这个电阻坏了 ,测量 电阻100k正常

这是个神马?

这根线和电机四芯线接近电机里 应该就是温度保险,测试凤鸣档响阻值小

试着搞了个电阻炉线圈盘上的热敏电阻接上去,故障依旧 过热 灯亮

求解啊!!!

整体

网友A:
检查下双黑色线插头电路是不是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双黑色线插头电路是不是开路的

没有开路 在电阻档 20m档位 能测出11m的阻值

网友B:
开机电机转动吗?有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电机转动吗?有没有动作?

一开机就提示过热保护,没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