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Plus 手机耗电快,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09):
  【故障机型】: iPhone 8 Plus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充电,关机充电很慢。

  客户描述说,手机开机不显示充电,关机的情况下,充电很慢。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测试跟客户描述的一样,接下来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开机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触发起跳222毫安。

  看来是有短路了,折开机子,拿下主板,测量发现是 PP3V0_S2 供电对地短路。

  有短路,烧机查找损坏的元件,最后是PP3V0_S2 供电线路上的C6751_EF 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

  直接镊子挑掉,此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
  接下来装机测试,充电恢复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 PP3V0_S2供电对地短路导致的手机USB芯片不工作,不充电,从而耗电快。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快迅的定位到这个故障点是最重要的!

大师是靠经验定位的;至少你问的如何快速定位到故障点,这个要交学费的,现在酷狗下首歌要钱,优酷看点电影要钱,珍爱网相亲要钱,同城交友要钱,处处要钱的;

网友A:
如何快迅的定位到这个故障点是最重要的!

网友:
每日一学,,谢谢分享!!哈哈哈

网友:
每日一个捡钱小技巧

网友:
怎么会立马往这个电压想是一个技术

网友:
快速锁定故障点

网友B:
请问在没有用松香法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找到pp3.0v-s2 短路呢?是不是把主电源所有输出供电都测一遍?或者瞎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没有用松香法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找到pp3.0v-s2 短路呢?是不是把主电源所有输出供电都测一遍?或者瞎 ...

有维修经验都能想到,和充电有关的,先查充电相关,有漏电的就先查供电线路,一个U2或充电管有几路供电?很快查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维修经验都能想到,和充电有关的,先查充电相关,有漏电的就先查供电线路,一个U2或充电管有几路供电? ...

学习了你说得对thx

网友:
高手只发帖,不回复的,楼主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