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战神K670D-G4D3工厂BIOS秒亮

楼主(2020-06-09):
                       1.型号:K670D-G4D3     版号:6-71-W65K0-D03  W65KJMB-OC
                            配置:CPU G4600 独显GTX1050
                                    另外内存贴纸型号也有刷之前最好比对下!
                                            笔记本桥坏了 换桥后TB购买的秒亮BIOS!

网友A:
..看到回复才知道没上传BIOS

网友:
经测试正常亮机,速度快,战神logo

网友(2020-07-31):
我需要这个,下载看下

网友(2020-09-10):
可以用,是工厂的BIOS 谢谢。

网友:
已下载  待验证  没机器

网友(2020-10-27):
原来3、5V短路,换了桥。IC这些显示了,开一分钟左右风扇狂转掉电,唉,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2021-02-22):
K670D-G4D1 测试正常 亮机快。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A:
..看到回复才知道没上传BIOS

下载测试正常,谢谢

网友(2021-09-07):
确实亮机了,神舟LOGO,谢过楼主先

网友(2022-02-10):
开机30秒 算不算慢

网友(2022-05-17):
刷了,不开机了

网友(2022-08-13):
有没有上8代U的BIOS

网友(2022-10-13):
已下载带验证

网友(2024-09-02):
测试bios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