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问题

楼主(2020-06-09):
3v电压经过一个20欧的电阻后电压应该是多少,我这个电阻后边只有0.8

网友:
顺便问下这个j.1 2mos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应该还是3v,你这个就两种可能,电阻坏,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3v,你这个就两种可能,电阻坏,南桥坏

请教师傅,为什么还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