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70映泰gt7

楼主(2020-06-09):
开机代码跑到39就循环,am4主板,已经刷bios,网卡也动过,风扇一直转,不亮机。

网友A:
有得修了。。,。

网友B:
插不插内存都是这个39代码吗?插个内存比较下代码看看过没过内存,锁定下故障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不插内存都是这个39代码吗?插个内存比较下代码看看过没过内存,锁定下故障点。

不插内存,或者插坏的内存,全部不显示,插正常内存偶尔会出d5,02,大部分是到39之后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得修了。。,。

还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插内存,或者插坏的内存,全部不显示,插正常内存偶尔会出d5,02,大部分是到39之后反复重启

39代码不会宕,直接从头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