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猛的喷壶可以装洗板水吗?

楼主(2020-06-09):
威猛的喷壶可以装洗板水吗?

网友:
不溶解,肯定可以装

网友:
楼主使用后的效果如何?.......

网友:
可以的,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
能不能把它溶了,。。。。

网友A:
也头疼这件事。
这洗板水对塑料的溶解力可是不一般的厉害。有的材质一开始看似没啥,时间一长,会软化、发胀。
商家一般都是铁瓶盛装。就它那密封用的塑料盖来看,聚乙烯材质应该能抗溶胀。
楼主你检查一下所用瓶体底部,如果有“PE”材质标志的,就没问题。
但是,即使瓶体是耐溶胀材质,能保证其它组件是一个材质吗?

网友:
建议还是用不锈钢,或者玻璃瓶装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头疼这件事。
这洗板水对塑料的溶解力可是不一般的厉害。有的材质一开始看似没啥,时间一长,会软化、发胀。
商家一般都是铁瓶盛装。就它那密封用的塑料盖来看,聚乙烯材质应该能抗溶胀。
楼主你检查一下所用瓶体底部,如果有“PE”材质标志的,就没问题。
但是,即使瓶体是耐溶胀材质,能保证其它组件是一个材质吗?

聚乙烯pc和聚丙烯pe是两个东西

网友:
如果瓶身底下标着pe或者pet,能耐一定的腐蚀,你可以试试,透明的pc瓶就不要试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一定要洗干净因为威猛是有腐蚀性物质

网友:
原来这样用过,感觉不好用还是用棉花沾洗板水擦得好。

网友:
有一个小瓶子按压式加上棉花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