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外星人15R3换桥亮机慢刷BIOS秒亮

楼主(2020-06-09):
戴尔外星人南桥炸裂,换南桥后开机10几秒后才能亮机,从淘宝买了原厂BIOS程序,刷上开机秒亮,把BIOS程序分享给大家。下图为损坏的南桥

换好后的南桥,新的桥原厂植球好像不太好用,重新植球后装上才可以。

刷的南桥旁边的UH4,这机器有4个BIOS,别刷错。16M

板号看一下

最后附上亮机图片。

16M原厂 BIOS 客户反映 好用.rar

南桥BIOS

网友A:
100多一个桥,一般我都是买3个,包上机的,用一个退两个不囤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多一个桥,一般我都是买3个,包上机的,用一个退两个不囤货

还是你厉害,我都是用一个买一个,不成功再重新植球,一般买工厂版的都没问题,有时候原厂的植球不太好用。

网友(2020-09-11):
板号一样的,换了两个也没好,各种折腾着合成bios

网友:
没植球直接上的现在是跑0.5。。掉电不出cpu 供电,不知道你重新植球前是什么现象

网友(2020-12-31):
好,刚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