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多灾的进水宏基笔记本一例

楼主(2020-06-09):
宏基E1-471多处进
水 且放置时间长,多处已腐饰,
故障是不开机按开关键没反应,拆机先用天拿水清洗进水处,烘干,测PU1充电芯片6ACDET脚无电压, 它是由VA1PR3PR162分压而来的,经测PR3(64.8千)一端有19V另端无电压,从料板上找到两个一个45千欧的一个20千欧的串联,再上电有待机电流0.004左右,测RT8223已有3VPCU/5VPCU输出了。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240掉电,应该是缺电压或电源好信号总汇电路有问题,测各个电感电压,按开机键时1.5V,1.050.9V都有,缺少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此机就先出CPU供电再有独显供电的。测后断电路PQ282脚有S5-ON信号开机时PQ27/PQ29/PQ562脚也有高低跳变PQ60的一端有+5VS5输出,PQ59/PQ17/PQ54也有+5V/+3V/+3V-S5输出,看来后断都出来了。 再测HWPG汇总信号开机时PD14/PD16/PD17/PD18的正端有高电平,HWPG有高电平,看来这也没问题。 再测PU6没供电, 经测37PR101断,无工作电压所以CPU芯片不工作。找一个10K的电阻换上再开机电流跑到1.1A左右,因为屏接口位置也有腐蚀,清理腐蚀处再用细沙纸打磨处理。接屏亮机。此机已全部修复。

网友:
进水机,故障多

网友:
客户放的时间久了。费工夫,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不就很好修,要不就超级难修。楼主很厉害,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