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s-7543 v1怎么刷bios

楼主(2020-06-09):
  戴尔ms-7543 v1怎么刷bios? 有A10的rom.不要线刷。在win7下有什么软件可以刷?

  已经刷上了外星人A10,但自启2次才点得亮,且每次开机前要清下bios.这是什么情况?戴尔外星人机子遇到的少。
  或有ms-7543 v1原装1.0.0.1 bios的发下 谢了..

网友A:
上官网查。,。,

网友B:
不是硬刷吗?BIOS芯片拆下来。

网友C:
编程器刷保险些

网友D:
有工具你不想用?.谢谢老板.再次感谢

网友E:
用编程器吧,比较保险

网友F:
WINFLASH软件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官网查。,。,

官网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硬刷吗?BIOS芯片拆下来。

就是不想把bios吹下来 难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刷保险些

拆BIOS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工具你不想用?.谢谢老板.再次感谢

拆bios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编程器吧,比较保险

拆bios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FLASH软件了解一下

支持AMI bios吗

网友F:
上DELL官网下对应的版本,自然就支持了

网友:
主板官方自带刷机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DELL官网下对应的版本,自然就支持了

老型号了 官网已经停止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