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30键盘大部分不能用。

楼主(2020-06-09):
发个帖证明还活着。。。接到一台E430键盘不能用 ,故障跟这个帖子一样,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7201-1-1.html。换键盘,换拆机ec,刷BIOS等不表。。。换桥一样故障。然后开启详测模式,发现R2225阻值由47k变为40k,换掉后对地值变化不大。但是通电后jkb,29脚,30脚电压变为0.13v,跟好机测试结果相差不大。接着我又把kbc_rst#上的电阻电容换掉,重新通电,jkb,29脚,30脚电压变为0.04v.装好测机几个小时,完美解决。也就是说原来的桥和ec可能是好的。。。郁闷。。。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故障》》》》》》》》》》》》》》》顶一下

网友:
这个真算是奇葩故障了

网友A:
这种算是比较奇葩的怪故障了,楼主挺认真的,功底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算是比较奇葩的怪故障了,楼主挺认真的,功底很好

47k上拉电阻按理说就算换成10k都能用,没想到只是小了那么点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k上拉电阻按理说就算换成10k都能用,没想到只是小了那么点就不行。。。

看来那个电阻还是比较精细才行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精密电阻了。

网友:
不是说电阻坏了阻值只会变大的吗?

网友C:
电阻坏了,阻值可以变小??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 在联想机上还没见过 ,楼主还是挺细心  任谁遇到都有得折腾

网友:
难道是电阻受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坏了,阻值可以变小??

可能是受潮导致阻值变小漏电,没示波器没法测试波形

网友:
这技术太厉害了,感觉是传说

网友:
误差这么少都能发现 我一般也不会怀疑

网友:
,jkb,29脚,30脚电压变为0.04v.装好测机几个小时,完美解决

网友:
之前修过有几个按键不能用。ec旁边的电阻坏了。

网友:
我修过e430的,是ec坏了

网友:
这个是真的不知道哦

网友:
本人也修本六年了,说实话,键盘故障,排除键盘本身的,主板问题的,我只遇到过两个,一个bios一个ec

网友:
   E430键盘不能用,遇到好多都是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华硕排组坏了,打阻止还是正常的,了解一下

网友:
这种奇葩故障遇到过都没解决,楼主厉害了

网友:
+3alw经过47k上拉,键盘进ec。这个是上拉电阻。百分之5的误差,就是2350欧姆。47k的误差最多允许44k多点。到40k竟然出现不认键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