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P75 D3掉电

楼主(2020-06-09):
GA P75 D3掉电
客户反应一输入系统密码就掉电. 有时开不出来.一开机掉电.

检测时,开机掉电,再开机不上电.

考虑到通病12V检测电阻. 5V 和12V 都是1.98V左右. 正常.

刷BIOS无效. 最后还是直接换了5V 12V分压检测电阻. 亮机正常.

换电阻的关键是: 掉电后再开机,不上电.

虽然检测电压正常,还是有引起不稳定的. 引以为戒吧.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了?

网友:
不错,改天来找你玩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