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b75m-plus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0-06-09):
客户拿来一张华硕b75m-plus主板,说不开机已经换过电源试过了。因为是单主板带CPU内存,所以我直接用电源开始测,插上atx电源可以看到主板的指示灯亮起,点开关没有任何反应,风扇也不转动,遂用万用表测试开关跳线针有3.3v,既然有,那么就直接测io吧,此主板用的io芯片是NCT6779D,查61脚O_PWRBTN#_R有3.3v正常,60脚io发出去的O_IOPWRBTN#有3.3v也正常,并且有按电源键有高低高的变化。101脚O_RSMRST#有3.3v也正常,查64脚O_SLP_S3#_R没有电压,0v,此脚位是桥发来的信号,低电平有效。莫非桥挂了?还是测下桥的条件,RTC电池有3v正常,跳线有3v正常,测桥晶振一端有0.5v一端有0.4v,似乎也正常,正准备测下一个供电的时候,没有想到居然跑码了,什么情况?看代码好像亮机了,插上显示器果然亮机了,插上键盘,按键无法进入bios,直接卡死了。想想刚才是用了万用表笔点了晶振才会导致跑码,这次强行拔掉电再次用表笔点住晶振开机测试,果然还能开机跑码,但是还是到华硕logo哪里还是卡死,遂猜想晶振和谐振电容坏,料板上找到换上,每次都能正常点亮,进bios也不卡了,故障排除!所以此故障是由于桥条件没有满足导致的不触发,晶振和谐振电容不良导致的。至于是晶振还是谐振电容,我认为没有必要深究,万用表肯定测不出来,只需要全部代还即可。 由于拍的是微视视频,没有拍图片只能截图了

网友:
好,谢谢分享,晶振不良会导致卡logo,提供了一种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