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知道i phone 7 的hawking功能

楼主(2020-06-09):
检测一部iPhone7,座子J4504 的4脚和6脚和hawking相关,不知含义谁能解释

网友:
好像是外放信号吧

网友:
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断开4脚和6脚会有什么功能缺失吗?

网友A:
直通排线闪光灯,可能是要开启来电LED闪烁功能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通排线闪光灯,可能是要开启来电LED闪烁功能才有用

不对,是通往音频u3101,我认为可能是残疾人助听器用的,不插就不启动此功能

网友:
嗯,也直通排线闪光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通排线闪光灯,可能是要开启来电LED闪烁功能才有用

这个和闪光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连接到音频芯片里的,只是排线在一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