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270卡lenovo logo界面

楼主(2020-06-09):
这个x270修成这熊样 就是一直在联想界面卡着
都折腾几天啦 再修不出来客户要拿走了 大家说怎么办
大哥大姐们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把所以的不接外设。只有主板排线试一试 基本判断主板CPU 问题。 我专业交换联想主板全国售后保修。 微信 li8866cc

网友:
bios  外设  不然就是cpu了

网友:
兄弟你分析的没毛病
在最后排查半载外设芯片
七代i5CPU价格不菲呀
技术的技术角度应该换CPU
生意角度换CPU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以的不接外设。只有主板排线试一试 基本判断主板CPU 问题。 我专业交换联想主板全国售后保修。 微信 li8866cc

单独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板CPU 问题

网友:
能进bios不,是死机还是引导模式不对

网友B:
检查一下usb接口我上次修过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进不了bios 应该是CPU连体的小桥芯片问题 最终可能还是要换主板

网友:
结合原故障,判断一下,不要轻易说U坏,空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把网卡拆了。用uefi启动盘试试

网友:
呃,单主板把网卡声卡USB管取了在看,我觉得开机就卡LOGO还是像外设。

网友:
把指纹拔掉,没准有惊喜

网友C:
修不好,那下家有生意了,卡LOGO,你换EC隔离芯片,。
头疼医脚,神医喜来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那下家有生意了,卡LOGO,你换EC隔离芯片,。
头疼医脚,神医喜来乐!

图纸我也研究 手机我也研究也修的不错 2009年 到到12年一个月300台Thinkpad 的维修量 这么大的维修量什么样的故障都见过  你不要给我说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我也研究 手机我也研究也修的不错 2009年 到到12年一个月300台Thinkpad 的维修量 这么大的维修量什么样的故障都见过  你不要给我说这些

其实我也说啦 可能是CPU问题 而且是CPU的小南桥问题 也就手头有料板试试而已

网友:
同伴们 大家顺便研究一下新型的隔离电路  带typc 的双向的 带输出电源。

网友:
修的有进展吗?

网友:
刷个工厂bios试试,或者排除下外设

网友:
多数外设和BOS  7代U我只遇到过卡在进系统界面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卡logo有系统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裸板单内存开机,尤其是硬盘啥的拔掉,屏幕接上看看好不好

网友E:
外设  bios  内存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usb接口我上次修过一台一样的问题

早期t61usb插口坏了 出现卡logo的也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设  bios  内存换过吗

内存还真是没换过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把指纹拔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