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行维修

楼主(2020-06-09):
送修时不能开机,拔掉电池后,接电源可以正常开机。没开个几次就有不行了,拆机发现不能开机时,3m供电是3v,5m供电只有1.几v,测量51225的6脚开启只有2v,这不正常,查图纸发现,这个开启和温控电路有关,把温控芯片pu2拆掉修复

网友A:
你确定?1.6脚电压本来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1.6脚电压本来不高

看清楚51225,不是51125,51225是6和20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