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版号La-8671P

楼主(2020-06-09):
长话短说客户拿过来说进水不开机、这个机器修修停停两天、目测烧了很多芯片、而且没有图纸、心想只能死马当活马了板层烧了几个地方而且还烧穿了、烧的芯片EC、PCH、充电芯片、最为之命的是这个充电芯片底下铜皮掉了八个脚都是用线补上的附近的电阻电容也掉了很多、犹如没有图纸不知道阻值、找个同样芯片型号附近的元器件拆了补上去、还好运气爆表、补上可以用、还烧掉的芯片有网卡、待机芯片、1.05V芯片、CPU供电MOS管、没有图纸只能盲修、也没时序可查、最可气的是CPU供电板层短路老烧MOS管、正好是CPU供电管下面板层烧了、最后慢慢用刀挖、当时心想这CPU命苦啊会不会挂了换好PCH触发电流0.600左右不显、心里彻底凉了毕竟老烧CPU上管、CPU一定是烧死了)修了这么久还搭个PCH心有不甘、想了想还有什么地方漏了、想起来还有那招、无形之刃最为致命、刷BIOs

网友A:
值得学习,这台机遇到你真幸运

网友B:
这台机器都经历了什么?楼主有耐心的。

网友:
维修界的精神范,神操作铬鸡,这台机真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学习,这台机遇到你真幸运

幸运啥啊、修的我怀疑人生

网友:
这个主板这么烂了

网友:
板载CPU板载内存、只有硬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器都经历了什么?楼主有耐心的。

进水的机子、板载CPU板载内存

网友C:
问题是给了你多少钱。让你修了这么多居然没有放弃。我的话。直接放弃。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给了你多少钱。让你修了这么多居然没有放弃。我的话。直接放弃。浪费时间

我修的不是板是激情热血澎湃,也没多久修修停停

网友D:
师傅,你那个cpu背面mos po703那一根飞线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你那个cpu背面mos po703那一根飞线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19V烧穿了、把19V引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