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号在哪里找

楼主(2020-06-09):
看到好多MAC的BIOS都提供了板号,那我要在哪里找到主板板号呢?

网友A:
板号自然是在主板上找

网友:
哪里找到主板板号???一般主板上都有 多是820-开头的数字 比如820-2915-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自然是在主板上找

找了一圈没找到,是字太小需要用放大镜看的那种么?

网友(点评):
不需要放大镜,只是苹果主板黑乎乎的不易看到。可能有些配件比如散热器、喇叭等需要拿掉才能看到。

网友:
820-开头的就是

网友:
MAC  都是820-  开头
其他的   有LA-  NM-   也有数字和英文组合的  比如DA0LZ8MB8E0    还有神舟 6-71-    就这些比较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