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2不开机

楼主(2020-06-09):
板号da0twdmb6d0, 待机电流0.01触发后电流上到0.02保持几秒回到0.01,可以再次触发。待机芯片rt8223,3v 5v 出了一下就没了,几乎测不到。后边的电压全都没有该怎么修?

网友:
s5_on 出来一下就没了,断开相连的三极管也一样,ec it8518换过了。 什么原因会导致s5_on不正常?这个信号和桥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