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点烧鸡

楼主(2020-06-09):
有人说用1v直接烧,有人用说用19v烧还要先测量上管有没有被击穿,哪个说法是对的

网友A:
19v不行的,维修电源表会保护的,如果是公共点电容坏0.7-2v烧,这个要根据你的电流表的功率,如果是10A表,电压还能调高。如果是某路供电短路,不能超过供电的电压,不然会烧坏后级供电。所以一般1v左右烧机安全些

网友:
19V烧机好多时候会把骚鸡搞成死鸡。

网友:
还要先测量所有的上管对地阻值,用5V烧就可以,你要是怕就调低点点,有时候 太低了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不行的,维修电源表会保护的,如果是公共点电容坏0.7-2v烧,这个要根据你的电流表的功率,如果是10A表,电压还能调高。如果是某路供电短路,不能超过供电的电压,不然会烧坏后级供电。所以一般1v左右烧机安全些

所以不用排除上管坏不坏,可以直接用1v在公共点烧一下是么

网友:
需要排除上管是否击穿  击穿的话 就不要烧机

网友:
如果你是可编程的电源,可以限制输出电流的大小,那可以适当的提高电压

但一般情况没必要,因为大短的情况下,可能会烧坏一整片,虽然很少

我一般是5V以内,因为后级的DC或元件的供电,一般都能支持到这个电压的(NB的)。所以2-5V都是安全的

建议配合下特殊仪器,一烧机马上找到位置就断电,是最好的。后级再牛B也不一定扛得住长时间烧鸡

网友:
是的,要看电流,如果表不保护可以在调高0.5伏

网友:
配合红外成像仪,最好发现红点立即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