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Z9PE-D16C上e5v2不跑码

楼主(2020-06-09):
一片服务器主板华硕的z9pe-d16c 2l,正常使用中多次手动重启后就黑了,按下开机键上电10秒内断电。
先说结果:目前修复断电故障,但是上e5v1的U可以点亮,上v2的U不跑码,求大佬给点思路。
回到开始:
取板测试,发现开机sw按下后就一直低电平,跑线跑到一只双二极管bat54aw后面经过一只0欧电阻后进了aspeed1300的芯片,

图中圈处0欧电阻,已经把相连的前端管都拆了,才测到低电平来自正是这个ast1300的芯片

这个ast1300除了说明书是一个板载显卡芯片,查不到资料,ast1300的gpio_pwbtn一端连开关正,一端连一个4.7k去了3v_aux上拉,没有其他连线了

把0欧跳开,其他管都还原上去,可以让sw开关正正常跳回3v高位了,也就能保持电源开机了
但是,但是
cpu1的core_vcc却没有电压,检查了场管和电源ic没有发现问题

cpu电源ic
试了一圈,(服务器双cpu主板,测试时只上了cpu1,插了双8pin电源插头)发现cpu2的电压输出正常1v左右,cpu1上v2版cpu时没有电压,上下管g极均无压,上v1版cpu可以正常出电压,上下管g极正常出压
两个cpu电源ic相同
上v2的U测得输出电感对地只有0.8欧

上v1的U测得输出电感4欧

不用说都能想到,先测cpu,0点几欧完全像坏了呀,换了几个v2的U可以证实,在其他主板上正常的E5v2的U都是只有不到1欧的样子,回到z9pe上v2的cpu却不跑码

后续:查询点位图,图形芯片aspeed内接了很多功能键,如cpu1~4_thermaltrip#,找到一个bmc_reset,想到这个是不是和之前gpio_pwbtn一直输出低电平不能复位有关,查线发现bmc_reset连到了一堆场管

1,2,3,4都是场管,测量1号管s极对地只有48欧,这个脚上4个连接点,3个到2,3,4的g,另外一个连了个1k欧到3v_aux上拉(图5位),这个48欧感觉不对啊,好吧,把全部管干了下来,换上4个好的管子。打阻值,好了,全1。
上电可以加电。
然后回头把之前跳开的bat54aw二极管下连的0欧也给点上,加电也不再跳低电平了,也不再自动断电了。
看起来好像ok了。
回头测试个v2的cpu,结果还是没法点亮,不跑码

上v1版cpu的情况,跑码启动

上v2版cpu的情况,vcc输出为0

不上U的时候输出电感测量有300欧左右,上v2cpu就只有不到1欧
cpu1和cpu2的主电源输出各点对地阻值也都完全相同
12v5v3v,上管下管都测过,没有短,现在是毫无头绪了,望各位大佬给新人指点迷津,给点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
添加微码试试

网友A:
怎么添加微码,新人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添加微码,新人求教

板子本身倒是支持v2的,也刷了最新bios

网友:
这技术可以的 还没修高过这种服务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