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显卡花屏

楼主(2020-06-09):
RX580显卡花屏低分辨率显示器两边两条竖线,如左图,高分辨率,全屏雪花状模糊,如右图,不装驱动能进系统,pe ,bios但是都花屏,装驱动直接蓝屏死机,电容没有爆掉,显存取掉一个没装回去开机也是这样。大佬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顺便问一下哪位谁有显存检测工具分享一下

网友:
显存爆了

网友A:
我的一块HD7950也是,bios pe里都正常,不装驱动也正常进桌面,分辨率随便调,不花,驱动也可以安装,但是只要一重启,快进到桌面的时候直接黑屏死机

网友:
A0 显 存 坏

网友:
显存换了试试,拆下来故障依旧就是那颗显存坏了吧,不行就是核心虚焊

网友:
显存坏了啊

网友:
242g5ggggggg54g

网友:
大佬A0是离金手指最近的那个显存吧

网友:
是的,下面那个

网友:
明显的显存坏。

网友:
显存坏了!!!!!!

网友B:
大师,如果是N卡那位置又是高位是么?A卡和N卡显位是不是反的?

网友:
一般都是a组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如果是N卡那位置又是高位是么?A卡和N卡显位是不是反的?

对,反过来,高低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块HD7950也是,bios pe里都正常,不装驱动也正常进桌面,分辨率随便调,不花,驱动也可以安装,但是只要一重启,快进到桌面的时候直接黑屏死机

我有块H61主板,一张显卡H6670亮机卡。BIOS硬盘设置IDE模式,显卡驱动不打。能进系统、能设置分辨率。打完驱动进不了系统。注册表修改后,BIOS设置成AHCI模式。打显卡驱动正常进去系统。

我的渣渣主板

网友:
软件我有  80一份包括N卡2080TI

网友:
你取了那个显存没装上去

网友(2020-07-18):
更换显存就好了

网友:
结局咋样了?是不是a0?

网友(2020-10-22):
显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