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5款a1502奇怪花屏

楼主(2020-06-09):
有一台15款的a1502,开机屏幕正常,进苹果系统进度条走完就花屏,进windows系统屏幕正常不花屏。最怪异的是在花屏状态的苹果系统下,只要一插上hdmi线,外屏内屏就都正常显示了,一拔掉hdmi线内屏就又花屏,屡试不爽。smc和nvram都已经清过,屏幕在其它机器上试过确定是好的。求助下思路。

网友:
有个一样情况的  屏坏了

网友:
屏幕已测确定是好的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能按普通机型来分析。我有一片820-00164的板子。在Win下功能正常。进苹果系统卡LOGO。至今没查到问题。

网友:
显存感觉像 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独显的话可以刷bios 屏蔽独显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CPU集显坏了吧

网友:
BIOS、屏线、CPU、内存或者板层

网友:
a1502应该是13寸集成显卡的

网友(2020-07-22):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