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开机,接单元风扇转,亮黄灯,已测试部分元件电压,在线求助

楼主(2020-06-10):
     自己的一台MacBook Air正常使用突然不开机接上电源后,充电指示灯又绿灯转黄灯常亮,打开底壳,风扇正常运转,主板无异常发热,看了很多个维修视频,只学着测量了几处电压,一直有自学维修的想法,但是本地没找到维修师傅,各位大佬有时间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小问题 好修  发来给你秒了

网友B:
奉劝你别自作聪明了,小问题搞成大问题

网友C:
不是维修的不要乱搞,,,免得花的更多

网友D:
这你最好报个远程班学习下吧

网友:
想自己把它修好,有没有大佬提示一下下一步该测哪里确定问题,已经买了风枪焊台显微镜直流电源,不搞好不罢休

网友:
感觉和这个大神的案例相似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9566-1-1.html
期待能自己把电脑点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 好修  发来给你秒了

那就没啥成就感了啊,我业余时间比较多,已经买了一些工具了,想自学下维修,帮我指导一下给您发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奉劝你别自作聪明了,小问题搞成大问题

只是测量不会动手,动手我可以去修手机师傅那里请他们帮我操作,现在只敢在我的旧iPhone5s主板上操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维修的不要乱搞,,,免得花的更多

感谢建议,闲余时间多,已经花了5000多买维修工具了,这个案例应该好解决,实在搞坏了,自己的也好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你最好报个远程班学习下吧

有没有靠谱的,我看大多数都是修手机的,G-lon维修好像很不错

网友:
你这也看不出个什么啊,

网友:
直流稳压电源到了,把线剪开,加14.8v电电压,电流0.36-0.052-0.36

网友:
CPU旁边电感测试1.7V

网友:
没有测试插头,好线剪开

网友:
一位大神私信我说,大概率CPU坏,要终结了吗

网友:
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简单制作OS系统启动盘的软件Seals,超级好用,下载需要的镜像,拖到软件里点制作就行

网友F:
  这样的跳变电流还真有可能是CPU坏,建议拿去给专业的维修店检修。

网友G:
这不是入门级的、和我刚开始的想法一样、最后还是得去培训机构

网友H:
厉害了,一下子就苹果笔记本上手了

网友:
此主板按着大神的思路测试了CPU旁边的电感1.7V,接着给大神看了电流跳变0.36-0.052-0.36,大神回复基本可以判断是CPU问题了,确定的话需要发过去看,我没打算把这个发过去,本来想的就是通病或者简单问题自己动手解决,花了300多买了直流电源,把好充电线剪了,给大神发了50元红包(感觉有点少,略表心意),白忙活两个晚上,最后一个半小时把全部的烦恼发泄到手工上,这个主板就当料板多练习吧
另外问下,这个电脑13款的其他零件好的大概能卖多少钱,我回下血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靠谱的,我看大多数都是修手机的,G-lon维修好像很不错

迅维的相关维修培训就不错的啊  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
和大神对话没超过10分钟,很多问题想问但是不好意思开口
直流电源14.8V按图中的接法(线剥开,正极夹中间,负极夹外层的线)用在正常的Mac上无法充电,不知道为什么

我把充电线负极接上后,正常的Mac也能充电了,我又试了下故障主板电流跳变和以前一样,充电器还好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不好故障扩大、去送修

我放弃了,但是自学维修还要继续,这次这个坎太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入门级的、和我刚开始的想法一样、最后还是得去培训机构

老哥推荐一个,最好远程的,年级大了,跑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跳变电流还真有可能是CPU坏,建议拿去给专业的维修店检修。

感谢回复!这个电脑我放弃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一下子就苹果笔记本上手了

还以为能好呢,买各种维修设备花了将近5千,钱花了就没有回头路了

网友:
这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迅维的相关维修培训就不错的啊  你可以了解下

好的,也听说了,会留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推荐一个,最好远程的,年级大了,跑不了了

迅维啊、就是修笔记本出家的、技术资深里面月饼老师讲师还可以我把他维修推给你加他只说、我跟他说下、可以报个远程培训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推荐一个,最好远程的,年级大了,跑不了了

QQ191686994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推荐一个,最好远程的,年级大了,跑不了了

他叫我把你联系方式给他、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J:
判断是不是cpu出问题了,可以用风枪加热cpu背部,温度不能太高,两百多度摇着一直吹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判断是不是cpu出问题了,可以用风枪加热cpu背部,温度不能太高,两百多度摇着一直吹就行

吹着能开机吗,cpu加电摸着温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就没啥成就感了啊,我业余时间比较多,已经买了一些工具了,想自学下维修,帮我指导一下给您发红包

先这样 再这样 然后再这样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这样 再这样 然后再这样 就好了

李时珍的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吹着能开机吗,cpu加电摸着温度正常

会虚旱,正常都是有温度的

网友:
最好能找个电路图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