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该怎么飞线

楼主(2020-06-10):
主板破了 该怎么刮开飞线 谢谢

网友:
用线接呗》》》》》》》》》》》》》》》》

网友:
直接飞线呀!!!!如果这都不会,就别修了

网友:
四条线都焊不上吗,基础手工活啊这个

网友:
最基本功啊没什么压力

网友A:
这种飞线是基本功没错。关键是要如何做的痕迹小,是个技术活。用再细的飞线,都会高出来。不是和板子平的。
之前看到过人家用银漆补。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补的,反正是银色很长一条,但是非常非常平。几乎和板子一样平。
这个还要各位指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线是基本功没错。关键是要如何做的痕迹小,是个技术活。用再细的飞线,都会高出来。不是和板子平的。 ...

可以参考一下手机维修里的飞线技巧,用脱锡绳切两根出来,那个巨细,然后主板上刮出来,上油上锡,飞完线补漆做一下外观,绝对看不出来。

网友:
基础手工活啊这个

网友:
先飞一根线,另一根可以刮开pcb找两个节点飞

网友:
用吸锡带里面的铜丝来飞,很好用。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手机维修里的飞线技巧,用脱锡绳切两根出来,那个巨细,然后主板上刮出来,上油上锡,飞完线补漆做一下外观,绝对看不出来。

关键是两根线这么近,再小的焊点也会短路吧

网友:
这个就不要技术了,这个都不会,那就别修了

网友:
用手术手,然后用最小号七包线。。

网友D:
给几个图你看看。。。

网友:
采用错位法,不要在一个地方接线。

网友:
基本功夫,连这个不会那不要学维修了

网友:
这个直接焊接过来就好了,根本没什么技术可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几个图你看看。。。

谢谢 新手问一下 就你热情 看看其他人 冷嘲热讽的

网友:
刮开接上就行了 注意别碰线就可以了

网友:
网上买飞线用的漆包线,飞线错位焊接。

网友:
这个是最最简单的飞线了 不会的话 真不适合做维修了

网友:
多层电路板如果穿了,修好它还要碰运气(看是什么部位)!还要有点位图和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两根线这么近,再小的焊点也会短路吧

对手机维修来说,这两根线真的已经非常远了,你搞个显微镜你就知道了

网友:
简单,用线径小的飞线就好了

网友E:
先拿刀把表面的漆刮开,刮开之后上点焊油,再上锡,再拿一根细铜丝两端连起来就可以收钱了,300块钱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拿刀把表面的漆刮开,刮开之后上点焊油,再上锡,再拿一根细铜丝两端连起来就可以收钱了,300块钱到手

还要上点绿油固化

网友:
当你把表面的漆刮开  就知道怎么下手飞了

网友:
刮亮了 用吸锡带里的铜丝一根根接好相邻不要碰到以防短路,最后上绿油固化就行了。

网友:
刮开,PCB线上锡,用细铜丝也上锡然后镊子摆好轻轻点上,看图也就两三根线要补吧。补好后涂绿油固化。很考验眼力和手巧不巧哦,对修手机的大佬们来说很轻松啊。

网友:
两头轻轻刮开,剪一段吸锡线,烙铁用尖头焊,焊完上绿油

网友:
和你的差不多,我的在反面cpu底座旁边

网友:
忘记发图了

网友:
这个练习下就可以,没啥可说的

就是刮刀,刮掉漆,然后用漆包线来飞就可以,,不是大电流,普通漆包线就可以了

担心的话,拿个废板子练习。这是技能,靠练习提升,不是看视频、文字就能掌握的

网友:
拿个废板练习好了再搞,方法大家都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很好弄,把每条断线隔远点错开焊接点补线后用绿油处理。

网友:
进液还有通病?

网友:
这么明显的线…………